飞航线是50油鸡爽,翻筋斗还是450

楼主(2006-12-24):
今天练习倒飞悬停又没把握好,那么高的高度就那么直直的掉下来,还好落地的时候只发现脚架断了一个,尾管被大桨擦了一个小瘪,垂尾弯了,稍微把脚架整理一下发现还能飞,而且下来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副翼没有扳直就试机了,感觉运气还不错!天冷了,有段时间没有好好飞油机了,今天天气还行飞了半个油箱,感觉450飞多了,还是小飞机爽,油机就是在飞航线的时候可以飞得比较远,姿态比较舒服,要练习翻筋斗还是450来的活络和安全。

网友A:
我的450不爽

我怎么总感觉我的450se翻起来没有雷虎50爽,尾巴的感觉也不是很好。7456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来。
配置:雷虎50  gy601,3个9252,1个3001,控是ff9
            450se  gy401+hitec56hb,3个黑鹰的8001数码舵机,控也是ff9
以前用401和9253飞油直感觉很爽,现在用401配56hb急推油门总是摆尾,而且尾巴感觉惯性很大,急停不行。搞了很久也没有解决,郁闷。
而且黑鹰的数码舵机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总觉得动作不够干净利落,也可能我用9252习惯了

网友:
我的尾巴也一样!也是调不好!急加油门就甩尾巴!可能要调节油门尾舵的混控 !

还有清问一下楼上的,我的尾巴最近老是左右抽动,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电池会有关系吗?

网友:
排除感度设置的问题,如果抽动伴随着油门突变,就有可能是电调设置没有到位,我今天没事干设置了个定速功能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只好取消了定速。楼上换了电池还有这种现象吗?我觉得和电池的关系不大

网友:
调整很重要
450飞3D确实压力小,兼容配件价格现在很便宜

网友B:
正在充电 又是心里压力太大了吧 怎么又掉了,祝早日打开心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总感觉我的450se翻起来没有雷虎50爽,尾巴的感觉也不是很好。7456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出来。
配置:雷虎50  gy601,3个9252,1个3001,控是ff9
            450se  gy401+hitec56hb,3个黑鹰的 ...

建议尾舵机还是用9650的吧,然后尾巴的调节很重要,调好之后还是很稳的~~~~~~~~~~~~~~~

网友:
尾巴不爽主要是机还没调好,调好了机那真叫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充电 又是心里压力太大了吧 怎么又掉了,祝早日打开心结

停是停的比较稳了就是一边和小朱聊天了,倒飞飞得不多,大脑还没形成强烈的习惯,脑袋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螺距推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停是停的比较稳了就是一边和小朱聊天了,倒飞飞得不多,大脑还没形成强烈的习惯,脑袋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螺距推反了。

和我有次摔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有次摔法一样

呵呵,这个东西没办法一定要多练啊。头天晚上在模拟器里玩了10多分钟,感觉在稳定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错舵了,但是就是不能分心,一分心遇到紧急情况,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推油门。还好后来又纠正了几个动作,损失不大,可惜下来的速度太快,拉不起来了。

网友:
俗称"脑袋短路"

楼主:
要想不短路或少短路只有苦练基本功啊!看看高手一说模拟器都是几百个小时以上,惭愧啊!

网友:
和楼主的想法一样,只是我的油机是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