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现在用坏了多少理电

楼主(2006-12-24):
单选投票
, 共有 95 人参与投票
1. 1-2组
51.58%
(49)
2. 3-5组
28.42%
(27)
3. 6-10组
8.42%
(8)
4. 10-15组
4.21%
(4)
5. 16-20组
2.11%
(2)
6. 20-30组
1.05%
(1)
7. 30--~~~~以上
4.21%
(4)

网友A:
一般用坏一组就有经验啦,

网友B:
我的电池都是开始diy时搞坏的,还有一块是放的时间久了坏的,买了老B的电池,duasky的电池正常使用还没有损失

网友C:
充坏了两,摔坏了五!!!

网友D:
我的每块电池都有编号,现在在用的最低编号已经是22了

网友E:
用坏了2组了呵呵

网友F:
今天刚被尾桨扫了2组

网友G:
放着没有用坏了8组。

网友H:
玩60#過放, 壞了2組!

网友I:
买火腿丁的一组,自己DIY的2组.平均每天飞行2驾次.指每组飞到没电.运行快60天.还都在服役中.等结果.

网友J(2007-09-01):
坏了两节~

网友K:
自己搞坏得到还没有!

网友L:
飞丢1+落水1+过放2+太老1
不过都是DIY的不心疼

网友M:
我的2个原电,每个应该有100个起落了,现在飞3D还是很猛

楼主(2007-10-09):
原帖由
cxminger
于 2006-12-27 22:14 发表
放着没有用坏了8组。
 你牛

网友N:
我016的电池放好,装上头罩把电池屁股给顶起来了,被单向齿轮座上的螺母磨坏了一组!

网友O:
一般是先坏一节(原因多方面)。

网友:
是正常使用到不能用,还是不正常使用导致坏掉了?

网友:
目前30多个循环,用的林克通简易平衡冲+灯泡,截至电压4.17,飞完灯泡放电至3.8V保存。。。到现在没发现容量下降。我搭配电调的时候遵循电调最大电流+3A=需要的电池电流,所以似乎不存在放电倍率过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坏掉的重点!

网友:
晕!一鞋盒子啊!

放坏的有20到30块
用坏的4到5块啊!

网友(2008-03-22):
目前还没用坏,呵呵

网友:
我的电池是摔坏了,1800MA的锂电用了30多个循环了还没有坏。

网友(2008-08-12):
电池有15块电池,没用坏过一块。

网友:
有时候感觉电池真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2个原电,每个应该有100个起落了,现在飞3D还是很猛

说明你用的仔细,我坏了3组

网友(2008-11-13):
 我坏了一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