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遥控没有教练口,能不能飞g2?怎么接?

楼主(2006-12-24):
请问  遥控没有教练口,能不能飞g2?怎么接?那个音频线怎么接?

网友:
收个2手天地飞单控吧,才1xx

网友A:
这年头没有 教练口的 遥控器 要不就是很老,要不就是 很低档的遥控。

大部分遥控是可以改的!

网友:
接出PPM输出,做个并口线就ok,如果不是PPM的〉!拜托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没有 教练口的 遥控器 要不就是很老,要不就是 很低档的遥控。

 就是这意思。 买个新的无论是飞还是模拟都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