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看来要停段时间了。。。

楼主(2006-12-24):
都看他们改的理电装
遥控器
上,今无聊之中,用以前电直上退下来的镍氢
电池
装遥控器上玩,结果给控给搞坏了。。
现在控没反应了,灯都不亮了。。估计难的修了。。
哎~~ 等过了年在说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什么烧了,换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断线了、不应该会坏吧?

网友C:
那里虚了吧,动过的地方好好看看。一般不会大毛病

网友D:
买个FUTABA吧

网友E:
电源接反
可能是在接入外接电源时正负极接反导致烧机了。

网友F:
一般八成是接错极性了

楼主:
记得是反接过一次,哎~~ ,看来只有报废了。。。

网友G:
呵呵,俺也干过着傻事,就是把11V电源接反了,结果是混控,接收机全烧 ,后来把混控挽救过来了,换了2个2极管,接收机俺看着那么多像蜈蚣一样的元件就死心了.

网友H:
你的电池是多少伏的,可能太高吧,9.6V应该刚好,我就是用的8节1.2V的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