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螺距?

楼主(2006-12-24):
450已组装好,电调也设置好,想设置大桨螺距,犯愁了!推油大桨就转,把
电机
电源先拔了,推油门大桨是不转了,螺距
舵机
也不转了,正郁闷,请教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螺距舵机怎么可能不转!我的450就是这样调螺距的.

网友C:
好像是电调的三根线拔两根就行了吧

网友D:
楼主拔的是主电源吧?要拔电机上的三根线啊,拔两根就够了。要是电机和电调的输出没有用插头而是直接焊上了的话,那就把BEC拔了,电池也不用装,直接用另外的接收机电池插到接收机上调。要是怕麻烦,就把油门给HOLD了,直接调好最大和最小螺距(基本上这个就是3D模式的螺距),再慢慢调悬停模式的螺距,这个就要凭手感了!

网友E:
在发射机上将油门设置为最低,再锁定即可;

网友F:
小心处理那两个拔下的插头,短路的话就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846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2818

楼主:
正在冲电和其他模友的指教我试试,再向各位报告.冬天不玩电直没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