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我来说几句

楼主(2006-12-24):
关于电池我来说几句。
自从坏了一块锂电后,知道了锂电要小心伺候。现在手头上有himodel 12C 11.1V 2200mAh电池一块(已经使用61次,为了及时知道电池的状态,我在电池上贴了一片纸,用来画正字记录次数)老B电池两块,15C 2200mah,一块用过27次,一次用过10次,现在情况如下(飞机是X400,AKE 450Th电机),H电现在悬停整整11分钟,飞完后电压为3.753,3.759,3.759,现在每次充完电后,有一块只能充到4.18伏啦,不过估计这块电池可以用到150次,等这块电池的寿命超过100次后,我会再次说明电池情况。 B牌电池,由于是15C动力赶紧比H电要强些。用过10次的那块,悬停12分钟后,电压:3.70,3.71,3.77,用过27次的B牌悬停12分钟后,电压为3.747,3.749,3.748
综合看来,这两款电池不相上下,当然我还会跟进看看情况,希望对于像我等新人有所帮助。

楼主:
板凳自己做,据说B牌可以用到3.65伏,但是俺比较小心,怕过放。

网友:
请教一下,怎么试测电池电压,还有充满电和放到还剩多少合适,谢谢

楼主:
用万用表测啊,一般充完后拿下电池就立马测试,一般放一天会有一点电压降的。

网友:
哦,谢谢,那充完多少属于正常不属于多呢,还有充完多少属于电池没充满呢

网友:
只放电到3.6V左右啊
是不是高些啊

楼主:
我每次都是放到3.7伏以上,

楼主:
一般锂电都是4.2伏截至电压,有些为了保险起见,充到4.18伏,我是都设置在4.19伏,不过也不完全是,我的Himodel的12C电池,曾经每次都充到4.23伏,发现后将充电器调到4.19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