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樣DIY一条Futaba转USB的模拟线

楼主(2006-12-25):
请教各老大怎樣DIY一条玩XTR 的Futaba (T6XHs) 转USB的模拟线?
可否给我接线圖以作参考。

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网友:
白色是ppm信号,红色是地。

楼主:
请再赐教

谢谢icefire 中将的提点,但因为我的发射器背后的教练线插口是圆型的那款,请再赐教及USB端的接线如何?

网友A:
大圆头的,futaba,hitec 通用。 btw,休斯300那里有接头

网友:
请问楼上的1,2脚短接有何作用?我只接第四脚!!

网友:
短接后似乎可以不开机玩。

楼主:
中将老大,真捧!真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圆头的,futaba,hitec 通用。 btw,休斯300那里有接头

这样的做法才是大将风范

楼主:
再请教icefire 中将

请问USB接头内的 4 条线,那一条才是接到 "白"色的PPM信号?

麻烦各老大哥!

网友:
  看这个帖子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建议请学电子的同学帮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