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电的真正杀手..........

楼主(2006-12-25):
千元的电池损失,总结点经验和和魔友分享........
其实放电和冲电在小范围能超出对电池的伤害还不是很大,关键冲电器必须使用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
以前很多朋友的电池损坏的致命的因素就是冲电器.................
其中很有代表的就是串冲,和ESKY103A.等假平衡冲............
模型电池组在使用30循环以后,如果没有使用平衡冲,单体电压可能会差别会很大.................
这里用103A特别说下,说是平衡冲,其实只是单体分冲,但截止电压还是算总的,.而决不是检测有一单体达到4.2后就停冲,必须等到总电压到12.6V后在停冲(测试过3个),在大电流下放电每次循环单体的差距在0.05V并不是很奇怪,如果长期不用平衡冲在30循环以后,单体电压在日积月累下不用平衡冲差别就有可能很大,如果还是用串冲和假平衡冲就有可能冲成3.9V3.7V5.0V=12.6V,甚至会更严重,那单体电压高的就已经鼓了,相信有很多朋友,就这样把电池冲鼓的(相信假平衡冲)
电池也用过不下6个品牌,有口碑好的也有不知名的....还没有一款电池在冲放循环以后,在不用真正平衡冲条件下,单体电压没有差距的........
以上都是指11.1V3S里电,........至于2S,4S,5S........都是一个道理...................
电池品牌可能不是唯一的选择(但好的品牌电池一致性可能会好点,),但平衡冲一定是真正平衡的,那怕是自己DIY(别相信宣传,要相信疗效).......................
虽然串冲和假平衡冲是杀手,但作为应急冲还是可以的,就是在经过几次放电循环,或新电池可以使用,但经过数次循环,一定得平衡单体电池后在使用.............

网友:
有点道理

网友:
确实如此,真不明白103A这样的充电器怎么会上市,ESKY这样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太可耻了。

网友:
支持
那要怎么办啊

网友:
买平衡器,充电和刚冲饱电都要平衡一下

网友:
我的充電器快出來了,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网友:
上些試驗板的圖片,歡迎指教!QQ:326341054

网友A:
103a是單體到4.2就停沖的, 舊貼都有電路圖了!

网友:
以后用镍氢

网友:
DN 充电器应该是平衡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a是單體到4.2就停沖的, 舊貼都有電路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a是單體到4.2就停沖的, 舊貼都有電路圖了!

电路图我没看过,也不想太深研究,不过我用他单体冲到5V以上是真的,不过总体电压还是12.6以下(我更相信实际的测试结果,因为实际测试不需

要准确的电路分析,并且结果准确的多).........

其中3个103A分别在不同渠道购的,但测试结果都不是单体到4.2V截止,全部是总电压到12.6V截止..

其中有1个新买的(这商家价格谁不便宜,但信誉还是不错),还有倆个分别在不同人手里购得...............

其实这个结果我都不愿意相信,不过这是真的.....估计103A应该叫分压冲,而不应该叫平衡冲,................

不过手里有的朋友,在使用过几个循环时要注意,想办法平衡单体电压..............

这样大平衡冲还不如串冲,因为串冲,就会留意这些问题了.....我开始也以为他最次是单体.监测到4.2V就.截止冲电的..............

网友B:
串充和平衡充结合使用应该问题不大吧?串充更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a是單體到4.2就停沖的, 舊貼都有電路圖了!

是这样的, 我也拆开简单看过电路, 不像是根据总电压来停止的.

精度够不够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
我lama的750mah电池已经冲了不下50个来回了, 现在还好好的

但我测过充满时的电压, 确实相差一点, 好象0.1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充和平衡充结合使用应该问题不大吧?串充更快呀!

你说的是现在常见的串充加平衡板吧?这种设计的优点是效率相对容易做得高,成本较低;缺点是平衡能力有局限性,它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差异能平衡(视乎电路设计)一但超过了就无能为力,而且每次只能充一组电池。
另一种是独立的单体平衡充,优点在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充电器,对电池独立检测和充电各电池间不受影响(也就是说能同时混充不同型号和容量的电池);缺点是效率较难做得高,成本也较高。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识别这两种充电器,就是看能否同时充两种或以上不同容量的电池(电池容量差异要大,如800MAH和1800MAH同时充)如果能就是独立平衡充,不能就是串充+平衡板的。

网友C:
103好象能充2S或3S的电池, 但输入只需要12V

如果实串充的话,3个电池充满应该是4.2*3 = 12.6V , 这就超过12V了, 难道还用升压电路。

我觉得从常识上来推断, 不太可能。

网友:
LZ说得有道理!!辛苦了!

网友D:
那么 3E MODEL的MINI SMART平衡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3好象能充2S或3S的电池, 但输入只需要12V

如果实串充的话,3个电池充满应该是4.2*3 = 12.6V , 这就超过12V了, 难道还用升压电路。

我觉得从常识上来推断, 不太可能。

也没什么不可能的,103是单体冲,怎么冲单体也小于12V,单截止电压不是纯单体监测的...............
估计有可能是检测单体之间压差,进行分压冲...............
超研科技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 3E MODEL的MINI SMART平衡充呢?

3E MODEL的MINI SMART这个没有用过.............
3E的这款(SmartPlus)应该是纯平衡冲 ,我正在使用,就是小电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esky 104a 用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103A内部采用了升压电路,大概升到13。6V左右,可以从9V升到13。6V,如果输入超过14V升压电路无效

网友(2007-02-09):
技术贴,不要沉,关键!

网友:
  esky    失望啊!

网友:
越看越不敢买充电器,还是自己DIY算了。

网友:
一直用3e,误差大致0.02v

网友:
LZ说得有道理 希望交个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碰到够牛的才这么说,呵呵,国货里也有精品的啊

网友:
一般电池压差过大的话,平衡器都不能平衡的时候,过放电的概率就很大了,那个时候,电池组就要考虑拆解了,要么扔,要么,把几个电池组的单体重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