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的锂聚合物电池用100个循环?EASY!

楼主(2006-12-25):
以前我也一直以为电池不能用超过100个循环是电池的问题,但发现很多人都用超过100个循环,甚至200个循环!!!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经过不断实验和总结,我发现电池使用寿命短的元凶就是:过放!!!
很多人可能会说:"这谁都知道啊,不过那是不可能啊,我的电调可是有保护的哦!"
这就是原因!过度依赖电调保护的后果!
电调保护后您有没有摸过你的电池?电池的温度是多少呢?有没有烫手啊?
如果电池烫手那一定是过放了!
因为电池在使用后期,内阻急剧变大,因此相同的电流,电池温升很快!如果电池温度高那就一定是过放了.
为此,想要你的电池寿命长久,就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电池使用后的温度绝对不能感觉到烫手,否则减少飞行时间!以电池微温为原则.
2.严格控制飞行时间!不要贪图那几分钟,用FUTABA的油门计时就非常容易!
3.有条件的话检查电池的充入电量,一般为1200-1400mAh为好.对2200mAh的电池来说.
4.经常检查旋翼头的空转圈数,如果空转低于8圈,一定要检查各轴承.
其他继续摸索中...

网友:
除了过放,电池种类不一样对寿命的影响也不一样哦

网友:
楼主的其他继续摸索中我来补充一下:
建议1 电调保护电压设定到最高,(好赢的约3.01V  亚拓的约3.06V我只用过这两种,单片实测值)
建议2 按保护时间的80%~85%使用(如果你的电池能飞12分钟,你就只飞10分钟)
建议3 如果有多块电池的话就把每块电池飞行的时间分成两部分,最好是6-4分成,闲遥控记时调整麻烦的话也可5-5分成.既所有电池先飞6分钟,
           等第二个循环时先飞过的电池也凉了,就放心飞第二个循环吧.
有好建议接着补哈
再强调一下充电器不能用非平衡充的,要不要后悔的(地球人都知道,还要你废话 )

网友A:
4.经常检查旋翼头的空转圈数,如果空转低于8圈,一定要检查各轴承.
楼主指的是哪种情况下啊~~~~~~~~~~~~~``

网友:
楼主指的应该是熄火降落,但电池用6分钟应该很好,我这边有用锂聚过100个循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经常检查旋翼头的空转圈数,如果空转低于8圈,一定要检查各轴承.
楼主指的是哪种情况下啊~~~~~~~~~~~~~``

那是用手指转旋翼头的情况.

网友:
其实也要看运气的,我的第一块电池,那时候根本不太懂,乱用的,最后使用竟然超过200个循环.不过那时候不会3D,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B:
正常放电后的电池电压都能回到3.7V以上。要是过放严重的话,电压就回不来了,我有几块电池单体端电压只有1V多2V不到了,基本上就是垃圾了。不过充电的话不一定非要平衡冲,我认为只要有空多测测单体的电压,只要相差在小数点后面2位,充电的时候先1C恒流再限到12.6V稳压,基本没什么事,碰到电池容量有差别,电压相差在0. 1V左右的时候,再对电压低的电池单独充到满就可以了,只要不过放,连续几个充放过程电池电压都不会相差太多。就象楼上几位说的,对于2200的电池充电的时候充1500左右就满了的,基本上不要考虑平衡冲,但是这里的关键是你的充电器的输出限制电压是多少,有些垃圾充电器输出电压有12.7-12.8V,就容易造成充不平衡。我现在用5014和稳压电源来充,感觉用5014充的电池比较保守,单体电压在4.18-4.19V之间,用带限流功能的稳压电源来充,电源电压调到12. 63V,充到电流只有100毫安,不管用哪个牌子的电池,只要放电后的电压差不多,最后的电压差都小于0. 01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放电后的电池电压都能回到3.7V以上。要是过放严重的话,电压就回不来了,我有几块电池单体端电压只有1V多2V不到了,基本上就是垃圾了。不过充电的话不一定非要平衡冲,我认为只要有空多测测单体的电压,只要 ...

說得對

网友:
12.63,会不会太高了。
我都是12.45左右。
其实,12.45到12.63,电量相差不多了。

网友:
实际上可能正好,因为充到最后一般是还有100多毫安就不充了,这么点电压正好。就是有超过,也只有4.21V多一点点,

网友:
电池的学问不是一般的深啊

网友:
我的1700mah的电池飞450 在10分钟吧,飞完后电池不烫,电压在10v左右,充电电压在12。53,用柯达平衡充。。。
现在估计用了20个循环吧,还可以。。。

楼主:
新电池可以用久一些也不易发热.但经一段时间就会越来越汤手,那时候就要减飞行时间了.

网友:
要100个循环很容易,只飞飞悬停航线,30A放电能力的电池只用到10多A,能飞个10分钟的只飞8分钟~~

楼主:
呵呵,大家讨论挺热烈.
我是以一直飞到时间到为准,
没有包括大电流放电的情况.我的疏忽.

网友:
有那么严重吗?

我的电池都是充到4.25V.放电一般到10.5-11.2伏左右.4组电池都用了30多个循环.基本没什么变化

网友:
30多个循环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