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痴请进-QUARK33

楼主(2006-12-25):
请教模痴,你的QUARK33电调是如何设定的。

我的是如下设定的。
Basic programming
3.2-1 Heli 1
3.2-2 0% breaking
3.2-3 Li-poly mormal (昨天不小心设成了Li-poly High,结果动力严重不足,今天充电发现电池废了   )

Advanced programming

3.3-1 Out runner
3.3-2 Drag brake off
3.3-3 Race mode
3.3-4 Noise cancel off
3.3-5 Toque selection (Normal 1)
3.3-6 Neutral range selection (Normal 1)
3.3-7 Defult

由于昨天不小心设定成了Li-Poly Hi,总感觉动力不足(收油门后再推油门总是反应很慢,转速也上不去),回家才发现设定错了。今天电池好像废了,估计是电流太大过放了。
不知道你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
3.3-5我设的是soft.这个设定是起动力矩,直升机用最小力矩就可以了.这个设定主要是针对车模的.别的都跟你一样.

楼主:
今天按如上设定试飞了一下,发现动力比昨天强了,油门反应也可以,但是电调输出和油门行程不匹配(油门大概15-20%时电调才启动,油门60%时电调输出似乎就不再增大了)。 不知道该如何调整。

网友:
看说明书,设QUARK的第一条就是先设油门行程。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一下!然后,中点宽度也可以设置。有:宽、正常1、正常2、窄 四种中点宽度!

网友:
说明书里面有一条就是确定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的位置,细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已经搞定了。呵呵,当时太兴奋没仔细看还有行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