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安孵化的6通72M接收机可以用在9X上吗?

楼主(2006-12-25):
[求助]西安孵化的6通72M接收机可以用在9X上吗?

晶体有两对 一个JR原装的72.790和一个飞高的72.790
还有买西安孵化的时候买的一对兼容JR的72.170

发射晶体没动,用飞高的72.790晶体放接收上,没反映
发射接收都换72.170的,也是没反映

再问下 这个接收机 如图
各通道接线怎么接

谢谢了!

网友A(2007-03-22):
西安孵化的4通和6通接收机是要分“兼容FU”和“兼容JR”,首先,购买时就要买和自己设备相匹配的那种,看楼主说是要用在9X上,那么你在购买时就要买“西安孵化JR兼容的”,晶体最好是发射和接收都使用JR原装晶体,次之可以使用“西安孵化JR兼容接收机”配套的JR兼容晶体,如果是错买成“西安孵化FU兼容接收机”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无反应”的情况。

呵呵,如果是买错了,我收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安孵化的4通和6通接收机是要分“兼容FU”和“兼容JR”,首先,购买时就要买和自己设备相匹配的那种,看楼主说是要用在9X上,那么你在购买时就要买“西安孵化JR兼容的”,晶体最好是发射和接收都使用JR原装晶体 ...

 ,说得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