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2006-12-25):
昨天,在试机的时候,由于粗心大意,把
电池
接反了,结果电调冒烟,电池烧糊了!!麻烦大家看看,能否修复,并告知烧坏管子的型号,在此谢谢大家!!

楼主:
哟 图呢??? 真搞不懂

网友A:
什么电调啊,准备重买吧,刚开始都是这样的,要走不少弯路,花不少冤枉钱,就当叫学费了

楼主:
嘿嘿!!今天学会了上图,见图!!!

网友B:
NND,我的电调接反电源居然没烧,在空中正常飞行竟然烧了
已经修复了,N-FET是在锂电保护板上找的si9636和si9626,P-FET是摩托罗拉手机L2000上的si7424
刚看到你的图,看样修复的可能性不大,真要修估计比买一个要贵许多

网友C:
没有修的价值了,但可以收起当零件

网友D:
好象FET是60N60 哦 随便找个50A-100A的FET 焊上就OK 但其他零件得保证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