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子方面高手进。。。

楼主(2006-12-25):
 最近郁闷一个问题。。希望可以得到解决
现在有3路
陀螺仪
的信号,
现在我想用这3路信号实现 真飞机中的 地平仪 的作用。
就是仰俯 滚转 偏航
然后输出为视频信号
就是说,利用单片机等方法, 将3路输入信号接收,然后如果飞机没有动3个陀螺应该信号不会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0点
如果发生仰俯动作,那么上下的仰俯角的线就上下移动
滚转的话整个仰俯线就滚转
偏航的话在仪表的十字准标中,左右移动
真飞机的图一会发上
我不需要实现那么美观
只要能显示出线就可以。。。线的话什么颜色无所谓,,能做个可调电容什么的调整一下变颜色就可以了
反正到输出的时候是视频信号就可以
不知道那位高人可以给解决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很能思考,不易啊

网友B:
 这个不光需要电子高手,还需要软件编程高手

楼主:
#4  似乎。。。的确需要编程的人。。但也许并不一定要高手
毕竟3个陀螺仪,在3条轴上,比如仰俯的,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后,如果动他信号电平就会波动吧。。
这样一来如果通过单片机等。。。应该可以做成视频信号输出
也就是,需要有几根线在这个东西接通电源后显示,,,然后陀螺仪发出信号后,只要这线能上下移动就行
这样就可以大概比较准确知道他的仰俯动作了。 。。
大概就是只要显示一些线段就好啦。。不用那么多背景什么的
…………………………
-------------------- +50
-------------------- +40
-------------------- +30
-------------------- +20
-------------------- +10
=== --O-- ==== 0
-------------------- -10
-------------------- -20
-------------------- -30
-------------------- -40
…………………………
现在主要是使用驾驶仪这些,由于延迟很严重,而且信号很不稳定
如果是视频,都能比较稳定传输,延迟也很小的。 。。

网友C:
思路是好的
如果图片是电子扫描,或是液晶显示的话就需要编程高手了
不过你可以把前面的做成面板的样子
地平用3个舵机控制就好了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也可以告诉我,我也很想做这东西,很习惯这种飞行
QQ:327074732

网友D:
用在一般的航模上较难,因为不是单一的技术,工业测控可以同时进行几十上百的电信号测试,在小小的航模上就较难了.
首先要做一个三路的测量电路进行A/D转换,即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然后对信号确定一个通信规约进行编码,送到发送设备(电台,光传榆........等设备)
远端接收后进行解码后将信息送图象终端进行图示化处理....
..............................
自动飞行控制原理也不过如此

楼主:
 #7 现在就是用无线视频模块,,他只要是视频信号都可以传输过来
当然在发送方把DVD接上这边接收也能看到图象的
所以应该不存在很麻烦的什么编码解码问题了
另外,3个信号输入后,我只需要3个轴的线能够动就可以了
#6说的那样,如果背景是一个图片,然后用个舵机带齿轮,把表里的小飞机拉来拉去,把地平线拉动
再用摄像头去拍。。。这。。。似乎比在飞机上直接装个小的地平表还麻烦 而且影响视线
由于视频信号都是模拟信号,他是可以堆叠的, 摄象机传来的信号和 地平仪[我们要做的] 信号接在一起,同时送给发送器,接收这边看到的应该是2路信号的重叠图象
那么 地平仪[我们要做的] 我们就只要做线就行,,不需要背景呀什么的。。。只要有信号能动就行
我试过通过AD采集卡,然后用C++写,能够实现在电脑中的程序里,模拟出这个图象,但这个。。总不至于飞机装个电脑吧。。而且电脑不实时,,,无线是比较实时的!
所以想把他的显示堆叠在视频里头
…………………………
-------------------- +50
-------------------- +40
-------------------- +30
-------------------- +20
-------------------- +10
=== --O-- ==== 0
-------------------- -10
-------------------- -20
-------------------- -30
-------------------- -40
…………………………
事实上-40之后还有数字,一直到-90 然后就是垂直向下了,,
+50之后还有数字,一直到+90,由于位置有限没画
大概我们做的就是这么样子个草图了。 。大家在模拟飞行里应该也看到过的。。。(一些游戏里也有)
这个图里,如果是
仰俯:那么-90到+90 这些线上下移动
滚转:=== --O-- ==== 这段滚转。
偏航:
O
这两个线左右移动。 画得不是很平
不需要背景,只需要有线就可以。。。然后能够视频信号输出就行了(就是接电视的AV能看就行)
#6 的,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实时传输,因为自动驾驶仪延迟也很严重,显示速度和高度就没什么问题,至于这个问题就大了。。。(有2S到10S延迟)
无线视频是实时的。。。
机载电脑也不现实呀。。。。
只有用单片机这些看看怎么实现。。。。 不过应该不会很大, ,那游戏机(N年前装卡的那种)不也有模拟飞行嘛。。只不过只有I/O的信号而已。。这里需要用陀螺仪发出的信号确定偏转多少
如果用舵机也许。。。
由于只需要输出AV信号(电视放DVD时候那接口)能看到的,就可以了哦。。好象还不涉及那么多液晶显示的问题
加你QQ了

楼主:
由于游戏里那图片抓不到。。。没办法。。。。
只要和这个游戏里的那样显示出线段就够了。。。能看明白就行,没必要和真飞机那仪表那么多背景的
大家可以网上下个F22 Raptor ,和游戏里显示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