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动力的问题

楼主(2006-12-25):
看到有人说130直驱可达60克拉力,我用130,4.8伏,3525或4530桨,可拉力差不多都只有40克左右,最多估计也不超过50克,请问这是啥原因,是否
电池
电压还不够?

楼主:
还有,130电机3.3减速比配什么桨最适合?
想搞个小固定翼.............

楼主:
我是菜鸟,为啥没人回???

网友A:
130外形一样,内部参数相差很大!

楼主:
那是要用功率大的了?
我有一个四驱车电机,2.4伏电压空载电流有900mA,应该差不多了吧

楼主:
对了,那个是竞速用高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