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gi飞翼电池固定问题成功解决

楼主(2006-12-25):
用尼龙搭扣成功解决困扰我的
电池
固定问题.
周六下午有温暖阳光,继续飞.
出了两次险情,跟飞翼本身无关。
1.低空低速时飞翼失速,改出失败,落在远处的人行走道上,还有好有好心人拾得还我。机身擦伤.
如果砸在机动车道上,或者砸伤行人,后果不堪设想.
2.飞翼着陆时,欲手接,接在翼梢小翼上,导致小翼与机身脱落.此次事故直接让我打道回府.
得到两点经验:
1.千万不要飞太远,如果一定要飞远,千万别飞得太低,否则失速无法改出,就后果自负.
2.没有熟练的飞行技巧,千万别手接,否则结果如上.

网友A:
我给LZ的建议是换无刷,动力会好很多,且更省电!飞机动力好了,便什么都好了

网友B:
呵呵,我用三角翼航拍,直线距离飞到500M,有一次找不见了,没办法狂打舵,变化姿态,过了10多秒才找到。

楼主:
楼上的够强,关注你的航拍飞翼很久了,翼展是多大的呀!以后也弄一架来航拍.
回达闻西,上次到你的贴里子提出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准备以后将这个小飞翼的动力换成小白薯的无刷内转,价格便宜,但是不知效果好不好?

网友C:
楼上的~用白薯2030内转代替370,效果不是很明显,若要飞得更爽,最好上更高级别的无刷:loveliness: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我航拍用的kill飞翼,其适和你的翼形一样,翼展900mm,我用的B2040,kv3200+4030桨,推力300多g,关键要用好设备才不怕失控,我用的R115F

楼主:
谢过楼上的XD,我的小飞翼是180的动力,翼展只有80CM,怕是承受不起高级别的无刷

网友B:
这么小,建议用CD电机,20多g

网友D(2007-07-09):
回复 网友E:
我用370怎么飞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