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升级双推升级件的,尾传动箱上怎么打眼 ...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升级双推升级件的,尾传动箱上怎么打眼啊

楼主(2006-12-25):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升级双推升级件的,尾传动箱上怎么打眼啊,还用再攻丝吗

楼主:
好麻烦,哪来这么小的钻头啊,尚真直接出个新的尾箱多好啊

网友A:
升级件里有支1.6mm的鉆头.
不用攻丝.
新近生产的标配尾箱己預鉆了升级孔.

网友B:
我懒得打洞了
上了一颗螺丝 然后用502胶水一粘 牢固的很
因为这个关节受力不大的

楼主:
综合各位的意见总算搞定了,先钻了个眼一看偏了
然后就阔啊阔
后来又发现阔的太大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最后就把两个螺丝都给上了,然后用502沾上

网友B:
502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