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尾桨装配时要不要锁紧?

楼主(2006-12-26):
进入直升机领域,新买了一架,但不知道尾桨是否需要拧紧,谢谢了

网友A:
尾桨不能人为的锁紧,应该稍带一点涩劲即可,以便使得旋转起来后自己能够甩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桨不能人为的锁紧,应该稍带一点涩劲即可,以便使得旋转起来后自己能够甩直。

网友B:
那要看你飞机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飞机的配置~~~~~~~~~~~~~`

尾桨锁不锁紧还要看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