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暴力”的感觉了--小试冰峰450R35+AKE11.1V2200MAH25C

楼主(2006-12-26):
这套动力系统到手已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空上机试(主要是比较懒 ),只是把电池用在另一部450上飞。配置为:(最重789G~810G)
1、450SE(换了iceman做的玻纤侧板),在这不得不说,侧板实在是太漂亮了,可惜已经绝版了本来手中有两副,另一副也被摸友装在没有足够的机身连接件的450上摔了两次而彻底报废  强烈要求iceman继续生产,造福摸友。
2、好盈飞腾40A电调;
3、450GT(由450TH改为3500KV,西尔出品 )电机+11T铜齿;(经对比和原装450GT不相上下)
4、辉盛9GX3;
5、GY401+9650锁尾
6、大桨:TIG325炭纤桨、TIG325玻纤桨、海神325桨。
7、动力电池:AKE2200MAH25C(189G)、老B2200MAH15C(174G),3E1600MAH15C(147G)。
由于没有专业侧试设备,所以只能说说飞这套设备的主观感觉:
先说说老B的,大桨转速很高,升降自如,翻起来感觉动力很足。
3E1600MAH15C,大桨转速不如老B电的高,但自重较小,所以感觉只是稍微比老B的弱一点。
用AKE2200MAH25C,感觉大桨转速更高了,加上比较重,飞起来的感觉最稳,但急升急降时也能一点都不输给B电,可以说动如脱兔,静如处子。
总的来说,电池动力:AKE2200MAH25C>=老B2200MAH15C>3E1600MAH15C,
                (大桨升力:TIG325炭纤桨>TIG325玻纤桨=海神320桨。玻纤桨主要是输在自身重量上。)
但是,以我的标准,还是不能用“暴力”来形容。
一轮废话后,接下来就该是R35出场了
先说配置:(788g)
1、450XL(HDE),全金属件升级;
2、好盈守护神40A电调;
3、冰峰450R35电机(原来用450TH)、13T铜齿;
4、辉盛9GX3;
5、GH2+877锁尾
6、大桨:TIG325玻纤桨;
7、动力电池:AKE2200MAH25C(189G)、老B2200MAH15C(174G)。
话说前个礼拜,飞完第一块电池就来了个熄火降落,结果就把横主轴打弯了,于是在修机的同时,就顺便把R35换上了。但这一换就换出问提了,结果是一切入3D模式全机就疯狂震动起来,就这样为此断断续续折腾了两个礼拜,直到把全机拆散重新装嵌才得以解决,(最后把问题归咎于皮带太紧和玻纤大桨没做平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大量的时间和两跟主轴都是试飞一回下来就甩弯了)
今天早上,飞机终于可以正常起飞了,先用B电,起飞马上切入IDLE,那飞机上升时可以说是窜上去的,太快了!!太快了!!兴奋呀!!从录象中看到的JK、ALAN等高手用顶级设备也不过如此。。。 可是好景不长,爽了不到4分钟,电显居然闪起红灯,这以前B电是不会出现的(3E的闪了红灯后,飞下来刚好是11.1V多一点,要是象老B、AKE等电池闪了红灯再下来,这已经过放了),赶快下来,还好,灯马上变绿,量了一下,11.2V,电池微热,电机估计也有40~50度吧(气温17度)。连调机,飞了4分57秒,这与上面说的那套450相比,少飞了1分半,跟原来的450TH比,足足少了两分半,原来暴力也要代价的呀 。然后再试AKE25C电池,虽然重了10几克,但升力还是丝毫不减,记的说明书说过暴力飞行不宜超过5分钟,于是就飞了5分钟下来,没闪红灯 ,电池微热,电机估计有50度了 。
最后总结一下:冰峰450R35+AKE11.1V2200MAH25C动力套装是我用过的最暴力的套装,那上升的速度只有在36#配40A电调+430L+13T才试过,而并非如某些人说的不如450GT。但缺点也很明显,R35很热,电流大,必须用15C以上的好电池。AKE11.1V2200MAH25C唯一缺点就是太重了,个人觉得它更适合大龙,4块组成6S2P才320X4=1280,就有4400MAH25C的600动力电池了(我没玩过大龙,错了请指正 ),但瑕不掩玉,这套装的买点是“暴力”、“暴力”、还是“暴力”,所以在得到我要的“暴力”后,其它的已经不重要了。
BTW:最近弄到了一个传说中的“金苍蝇”,(不是XXX那种动力上去,电流也上去那种哦!! )4100KV+11T,最大才25A电流,据说也很暴,有空再试试。。nd

网友:
好贴好贴
有米也整一套才行 。哇哈哈。。。。

网友:
我说一句:越暴力,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是成正比的

网友A:
建议楼主上3800试试看,那才叫暴力啊~~~~~~~

网友B:
赞一个!啥时候带到珠江新城让俺见识一下

网友C:
R35很热,电流大,必须用15C以上的好电池,这已经很差了,R35用13T等于强行拖大了电流~450GT用15C+11T都有这效果了,而且温度不高,如果楼主不相信,那么可以用数据记录仪测试在做比较,我这有450GT的测试数据~

网友:
如果

电机很热.说明已经过载了...感觉上比450GT差得不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5很热,电流大,必须用15C以上的好电池,这已经很差了,R35用13T等于强行拖大了电流~450GT用15C+11T都有这效果了,而且温度不高,如果楼主不相信,那么可以用数据记录仪测试在做比较,我这有450GT的测试数据~

我也用过450GT,我和萝卜人各一个原装的,包括顶楼说的,有3个了,但感觉力度还是不如R35,虽然热一些,但也不比430L热。。不知你试过用R35配13T飞过没有?另外,配什么齿,个人认为与KV值无关,这是设计的问题,例如430L3550KV,也一般建议配13T,暴力飞行,用15T;新西达的3500KV配13T,3800KV用11T,还有现在手中的金苍蝇,4100KV(或4200KV,不记得了)也是用11T,刚装上,悬停了一会,感觉也不错,可惜周日把改装GT的轴炸短断了,要不元旦就用4个电机对比测试。。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3800试试看,那才叫暴力啊~~~~~~~

米空ING ,有机会一定弄一个来玩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啥时候带到珠江新城让俺见识一下

你常来的话一定能见到 ,这个周六、日要加班,估计元旦下午能去珠城

网友:
爽得很啊。

网友D:
想问问LZ怎样把460FX改成460G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35很热,电流大,必须用15C以上的好电池,这已经很差了,R35用13T等于强行拖大了电流~450GT用15C+11T都有这效果了,而且温度不高,如果楼主不相信,那么可以用数据记录仪测试在做比较,我这有450GT的测试数据~

   哈哈哈 飞的就是你的R35 呵呵

网友F:
嘿嘿,我的测评帖子里就说了
为什么商场要电池和电机一起测评,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没这个电池,电机发挥不了暴力,没这个电机,电池显示不了威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嘿嘿,我的测评帖子里就说了
为什么商场要电池和电机一起测评,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没这个电池,电机发挥不了暴力,没这个电机,电池显示不了威力!

就是说,r35要配合20c以上的电池?还是........

楼主:
再说两句,这个电机比450TH、450GT热只能说明它的效率不够高,只要不因过热而让磁铁失效,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实在是够暴。。暴暴暴暴暴暴暴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 飞的就是你的R35 呵呵

晕。。小虫的R35什么时候到我手上了?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LZ怎样把460FX改成460GT?

重绕线圈,把它做成3500KV,并把轴换成2.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r35要配合20c以上的电池?还是........

R35用15C飞的录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640&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H:

R35用15C飞的录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了好几遍了。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R35用15C飞的录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请问一般飞几分钟?不到4分钟吗?我昨晚只悬停8分钟,电压居然降到11.2V了。当然,可能我的悬停油门有点高,还是沿用450TH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