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刷与电调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6-12-26):
如题这6条线如何接,DX教教小弟啊
还有就是小弟买这个时忘买接头了,现在想直接把他们焊在一起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没有插头就3条线焊起来用胶布包好,调整旋转方向随便对调2条线

网友B:
电调的三根输出线接电机(如果转动方向反了,对调任意两根线即可)
红线为电源+极,黑线为电源-极。那根3 线并在一起的接到接收机第3通道上(注意有极性,接反了会烧接收机)。

网友C:
楼上的 说的极对 正是这样底 :loveliness:

网友D:
接收机 的线应该很容易装吧!!好像是有一边角是崩的!

网友E:
接受机的线接反了好象没事哦 我接反过好几次 都没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