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26):
各位高手,买的30a电调,当电调工作在3-4a时,掉电不能启动,按下开关又恢复正常,装到模型上掉电的后果可想而知……请问这开关起什么作用?能否短接?谢谢!

网友A:
不能短路,是开关。
用于触发对电机加电的。

网友B:
是的,相当于保险,就是启动电调的(防止遥控器在3D模式的时候、油门开的时候)启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