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 1# 大齿盘垫片问题

楼主(2006-12-26):
装上大齿盘上的垫片后,熄火降落齿轮会磨到电机架,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防止下沉的滑块 已经锁到尽可能下面了

另外 大齿盘上的垫片有方向之分么?
已解决 垫片放反了

网友:
有方向之分,但是装反也没问题

我的没有摩擦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大齿盘上的垫片后,熄火降落齿轮会磨到电机架,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防止下沉的滑块 已经锁到尽可能下面了

另外 大齿盘上的垫片有方向之分么?

垫片不加也可以,通过单向轴承下的深度来解决大齿和皮带齿干涉问题................只要单向轴承上不超过主轴固定套,下留出的长度使大齿和皮带齿不干涉就可以,就是主轴固定套长了都可以磨短,只要可以正常使用,怎么弄都没问题的..............

网友A:
凸起的内圈应顶在轴承的内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起的内圈应顶在轴承的内圈上

就是说突起的内圈朝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突起的内圈朝下?

是的

楼主:
我安反了    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