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平衡充增流法!

楼主(2006-12-26):
玩电直快三个月了,近来为锂电的温饱问题发愁。跟随兄弟们的步伐,从acwrs那里定到的拆机锂电充电板。相信大家都有同感就是充电电流较小,短接电流传感电阻情况下能到1A,但发热量较大。从充电控制芯片332G的手册知充电电流最大不高于0.1*Rref (V),Rref即为充电反馈电阻,短接他的情况下应该Rref很小,故而想到充电电流的限制就在于开关管身上了,于是乎作了如下改装:
     1。B1274换为功率MOS IRF9530(14A max)
     2。1N4001(D5)换为1N5408(3A max)
     3。Rref还处与短接状态
接好电池,各个输入电压情况下测了充电电流:
     输入5.0V, 电池电压3.60V  充电电流=1.0A
     输入5.5V,  电池电压3.75V   充电电流=1.3A
     输入>5.7V,电池电压3.90V   充电电流=1.5A
     当输入>6.0V时,充电电流1.5A@3.9V,基本不增加。
     当电池电压接近充饱时,电流降为几十个mA  60mA@4.10V
当然,在1.5A时IRF9530也有一定的发热,但比起B1274在1A时的要小得多。
IRF9530完全兼容B1274引脚,只是1N5408太肥,只能焊在外面
我想稳定的1.5A充电电流对目前的容量的电池足够了,再大对电池也有伤害。
由于手头没有相机,只能口述表达啦,而且测试时用的是废电池,由于内阻较大,故而平时3.7V的状态,在1.5A充电电流下电压一下子就上去了,故我晚上再用我的2200mA试一下

**最新数据**  持续 2.4A @ 7Vin (新Li电 2200mAh, 3.82V)
              (好电池内阻小,充电时电压上升不多)           MOS必须要加散热片。

当然,电流大了对电池伤害大,也危险。所以真正应用时Rref不能短接,要根据最大电流限制焊上电阻!(Imax=0.1*Rref

楼主:
刚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332控制mos的方式是线性栅压控制方式,而不是PWM方式,工作时MOS工作于恒流区,怪不得管子发热较大。

网友:
好帖子,严重上顶!

楼主:
嗯,电源提供的电流一定要大于充电电流的。
开关电源我想到了个方法,打算用电脑机箱电源改,可以N路隔离,等有时间实验好了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偶的DIY狸电只支持慢冲,看来不用改了~~

楼主:
号外!!!!
我今天用我的2200mAh新电池充电试验,由于电池内阻小,接上充电电流达到了2.4A!!!  没感长时间充电,10几秒钟电流始终如此,只是MOS发热较大,需要散热片!嘿嘿,这下为迎接以后大容量电池的充电做好准备啦!
看来还需要电流传感,要是需要1.5A的充电电流要用0.06ohm的,功率要1W以上的保险些。

楼主:
增流后做好了3S平衡充,刚刚完整的充饱了一块电池。
     电池容量:2200mAh
     充电电流:1A
          截至电压:4.18V
          MOS温度:微烫,未装散热片
     Rref:很长的一段导线,阻抗在0.06欧左右 (一定要加,不然电流上到2A多)
增流后充电性能完全没有问题,只是由于控制IRF9530的删压与B1274有一些区别,故原有充电指示电路的指示灯红绿变化不明显。

网友:
好贴 谢谢楼主 看来我DIY充电器的难题解决了

网友A:
做个记号,日后好改我的套件!
顶起!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些清晰而详细的改装过程照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记号,日后好改我的套件!
顶起!

顶顶顶

网友:
好帖!不过对于2200MAH的电池2.4A的电流没什么大问题,平时我们都是1C=2.2A充的,外场紧急都是3A充的,放电1500不到的电池,半个小时就又可以飞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有6片,你的RF9530在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好,等我找个相机拍一下吧。
IRF9530在电子市场,很普遍的P沟MOS,要2.5元一片,呵呵。

楼主:
上几张图吧,摄像头拍的,效果不好,呵呵。
1.准备好器件IRF9530和1N5408:

2.由于D5(1N4001)藏在里面故此只能把肥肥的1N5408焊在外面,注意要小心些,别碰到别的引脚,最好把管脚套上热缩管。哦,对了,1N4001不用拆下来。

3.小心地把B1274焊下来,注意别破坏焊盘,最好用吸锡器或者吸锡带。换上IRF9530。

这是换下来的B1274

4.改造好一个充电模块,注意最好加上限流电阻,我这里用导线代替。

5.改好的3S充电模块。

网友:
不错的办法 最近发现一个卖电源板的 我定了15片已经到货  做这个电源不错 12V1A   5V2A  全新VCD上的开关电源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300b3ba1f142.jhtml
还有小点的是5V2A的 最主要是价格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27a94e74f43d.j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便宜!
不过最好有7.5V2A的电源就好了,5V电源电流上不去,12V又发热太多……

网友C:
我也是用上面的开关电源板.原来的5V电压不用(记得要加一个负载电阻哦,我用了一只6.2欧姆7瓦的水泥电阻),然后自己加绕了3组8V左右的电源绕组,这样只用1块开关电源板就可以提供1个3S平衡充的电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用示波器看了一下,332控制mos的方式是线性栅压控制方式,而不是PWM方式,工作时MOS工作于恒流区,怪不得管子发热较大。

图中5408红圈好像写的是D5,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呢!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用笔记本电源,输出电压19V,电流3。15A,不知道充电板会不会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笔误了,赶紧改过来。谢谢提醒啊!: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用在这个充电板上太危险了,(19V-电池电压)全部落在MOS上,乘上充电电流就是管子上消耗的功率,电流稍大的话那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上面的开关电源板.原来的5V电压不用(记得要加一个负载电阻哦,我用了一只6.2欧姆7瓦的水泥电阻),然后自己加绕了3组8V左右的电源绕组,这样只用1块开关电源板就可以提供1个3S平衡充的电能了.

这位朋友可以说得详细点吗??具体怎样改,有图片就更好了,放假了准备买些回去自己改:loveliness:

网友:
增加电流就是把图中用黑笔圈起的两个点短接吗

楼主:
上面说的很细啊,在换MOS和二极管的前提下用所需电流除以0.1,得到的画黑圈的方要放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的很细啊,在换MOS和二极管的前提下用所需电流除以0.1,得到的画黑圈的方要放的阻值。

楼上的说错了,是0.1除以所需电流,U/I=R

楼主:
……昨晚考完试写的,考试考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上面的开关电源板.原来的5V电压不用(记得要加一个负载电阻哦,我用了一只6.2欧姆7瓦的水泥电阻),然后自己加绕了3组8V左右的电源绕组,这样只用1块开关电源板就可以提供1个3S平衡充的电能了.

请兄台上详细改的过程好吗?最好有图。好多人等着解决电流小的问题呢?
再次谢谢!

网友:
请介绍新有绕组匝数和新加整流滤波元件参数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上面的开关电源板.原来的5V电压不用(记得要加一个负载电阻哦,我用了一只6.2欧姆7瓦的水泥电阻),然后自己加绕了3组8V左右的电源绕组,这样只用1块开关电源板就可以提供1个3S平衡充的电能了.

本人也很关注此项制作。请详细介绍增加绕组的匝数和新加整流元件的参数,要求输出电压为6-7V左右。

网友:
我是把开关变压器拆了加绕的.为了不影响电源板原来的取样保护等功能,我是先把原来+5V绕组的线圈拆掉,记住匝数,然后用较小的漆包线重绕(原来的+5V绕组是多股的线径很大,不改装加绕的线圈可能绕不下).然后再用0.5左右的漆包线双线并绕3个独立的绕组(为了保证电压一致,我是三个绕组同时绕的,加绕前先分好线头和线尾),每个绕组5匝左右,输出电压大约在8V,每个绕组我只用了一只普通的3A快速整流二极管来做半波整流,滤波电容用1000UF/16V,整流后的电压达到10V左右,输出电流达到2A左右,.原来的+5V电压端我加了一只6.2欧姆7W的水泥电阻来做假负载,以便使电压输出更加稳定.另外说明:拆开关变压器时,可能会碰到磁芯难拆的情况,这时只要用电吹风来加热就很容易拆了了.由于事先没有拍图片,现在充电器已经安装使用了难以再拆开,请见谅不能上图

网友:
这块开关电源板按照给出的参数是12V1A、5V2A,算起来也就20多W的功率,因为该板原来的设计只是用于DVD/VCD的,所以它的12V绕组和其他绕组用的线径都很小,输出的电流和功率当然就受到限制了。但由于它本身用的器件功率余量还比较大,经过改造后,功率还是可以提高很多的,完全能满足充电的需要。

网友:
感谢bsq108的回贴,有空试制一下。另外,整流管是什么型号?请多提供几种型号。1N5401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网友:
IN5401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不好,用在开关电源整流上效率不高的,具体的型号其实不重要的,只要买的时候说明是快速整流二极管,电流达到3A左右就可以了.一般在电子元件店都有的很容易找.如果有坏的电脑开关电源也可以拆上面的用.:loveliness:

网友C:
FR153、FR157等这些都是快速整流二极管

网友:
说明:本人所说的制作只适用于对电子知识有基本的了解并具备一定动手能力的朋友试验,不熟悉者请勿自己动手,以免发生事故和危险.

网友(2007-01-25):
谁给我等新手重新整理一下,最好是可操作性!

网友:
值得一试啊!

网友:
控制芯片332G的手册!!\
上传呀

楼主:
咋上传文件尼?
http://www.21icsearch.com/searchpdf/default.asp?admin=
输入MM1332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FR153、FR157等这些都是快速整流二极管

有没有快速整流桥呢?
有的话提供个型号,谢谢!

网友:
在低电压供电的情况下(比如说5V-7V),还要将r3-r4短路

网友(2007-03-08):
有没有人记得锂电电池最大充电倍率是1C呢?

网友:
哇~~~强帖,受用了,偶顶~

网友:
好 学习中: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2007-04-30):
最好不要短接,而是接一截细漆包线。

网友F:
 IFR9530可否用9540待用?9540管的功率和电流都比9530高,内阻<0.2毫欧。与9530是<0.3毫欧。所以大家来谈下是否可行,一齐来帮加

网友:
有了这些工具就能干活

http://photo.5imx.com/up/0704/02/2007511453360.jpg[/img

网友:
有了这些工具就能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IFR9530可否用9540待用?9540管的功率和电流都比9530高,内阻<0.2毫欧。与9530是<0.3毫欧。所以大家来谈下是否可行,一齐来帮加

这两只管子的内阻应该是零点几欧姆的,不可能是毫欧。在这里着两只管子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标称的内阻是栅压10V时的,这里的栅压不会高于5V。

我的做法是,用低栅压的管子,栅压3V左右即可完全导通,可以使用更低的电源电压,获得更小的发热。耐压20V以上即可,9530耐压超过200V,完全浪费。

网友:
用2SJ330这个管子好用

60V/20A ,0.05欧拆机的1元一个.

网友:
我改的图看看有无唔,我是用电脑电源5v供电的一接上就332g芯片就烫真搅不懂.望楼主帮帮小弟

网友:
9530真不能用加散热片都烫手

http://photo.5imx.com/up/0704/02/2007551524081.jpg[/img

网友:
回复 网友G:

(9530真不能用)2SJ330哪里有卖呢?请指路.谢谢!

楼主:
我一直用9530,充电电流1A,发热是比较多。不过加了散热片温度还可以啊,不至于烫手的

网友:
电流是否太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充电电流1.4A时有80度,烫手.不加风扇不敢用.看来只好裸奔了!

网友(2007-11-13):
发热主要是电源电压太高。

发热主要是电源电压太高。最好是用删压底的管子,但不好买。我用9530,电压5V开关电源,1.5a电流充也不是佷热,但发现MM1332不是真正的恒流充电,只是限制了最大充电电流。最后恒压充到是真的。

网友:
偶一直用的是9540无散热片,黑圈内两点直接短接.
发热非常大.用了有半年了.但大家不要学我.

网友:
删压底的管子

删压底的管子,可以到旧的电动工具中找(电池供电的那种)

网友I:
我的方法和大家的不太一样

在B1274前面加一个9015,9015和B1274组成一个达林顿复合管,电流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方法和大家的不太一样

在B1274前面加一个9015,9015和B1274组成一个达林顿复合管,电流就上来了

在前面加?怎么加?

网友:
用5V的输入电压可以么?有人说压差太低的话无法充电,5V的输入可以么?

手上有三星5V 1A的手机充电器,想和这个充电板配套使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玩332G的板子有几点经验:
1、如果要确保恒流阶段电流恒流,供电压一定要有5.9V以上(电池4.2V+二极管0.7V+三极管线性放大Uec>=1V);
2、有些朋友将取样电阻短接,电流也上不去,主要原因:大家看印刷板设计,从接电池的负极到电源的负极,绕了一个圈,线路板线条又不宽,线路电阻有点大,所以尽管将取样电阻短接,电池也上不去。所以要增大电流,取样小电阻应接在电池负极与电源负极(地)之间。
3、有些朋友将整流板与控制板分开,将整流板去掉,只用控制板再外接三极管或场效应管。这样改方便布局,但导致空载无输出电压,但接电池后可以正常充电。主要原因:整流板还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可能是场效应管),由芯片的第3脚控制,用于修复电池功能,即当所接电池电压不够2.15V时,芯片第3脚高电平,整流板上的三极管导通,电源通过680欧电阻给电池以很小的电流充电,用来修复电池。当电池电压上到2.15V以上后,第3脚为低电平,关闭修复功能,主充电电路启动。当我们去掉整流板后,低电压电池修复功能没有了。所以当空载没接电池时,尽管芯片第3脚高电平开启了修复功能,由于去掉整流板,输出电压上不去,所以芯片一直未能启动主充电电路,导致空载无电压。

网友:
买了板还没做,学习好了跟着做

网友(2007-12-21):
好多高人在啊,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这个扳子并不是恒流充电的,把电池放电到3。1V (900MA手机电芯)开始充电 电流一下就上到1。2A  电压4。17V。10分钟后电流900MA 电压4。18V。 20 分钟后 电流700MA 电压4。20V。30分钟后电流600MA 电压4。21V  继续中(现在怀疑R6R7短接 能否是不恒流的原因。) 40分钟后 电流500MA  电压4。21V 。50分钟后电流400MA 电压4。22V  大家都什么情况 介绍下

网友:
楼上的之所以不恒流,的确是将R6R7短路的结果。R6//R7并联电阻取值根据0.1/I来确定。我用5V供电,B1274加一小散热器,二极管换成0.35V压降的肖特基管,R6//R7为0.1欧,充电电流一直恒流1A,B1274管子也不怎么热。如果要想在5V不换B1274,电流上到1A的话,还要将R4短接。

网友:
换了0。1欧的电阻  短接R3R4都试过了 还是不恒流啊 没办法了 现在只有电池了 是不是我的电池内阻太高 很快电压就冲上来了  进入恒压模式了?

网友:
不知你是如何测电流的,其实不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入电路来测,这样误差较大。你只要用万用表电压档量R6或R7两端电压,正常恒流阶段,该端电压测量值一直保持为0.1V,当电池电压上到4.2V后,R6或R7端电压才由0.1V慢慢地减少直至为零,说明转入恒压充电阶段。我买了二十多块,都正常。

网友:
还有一个最关键问题,原EC1处滤波电容一定不能少。如果外接为直流电源,该电容容量可以适当减少。记得有一次不接该电容,输出电流会随电源电压的升高而增大。

网友:
我的取样电阻两端电压0。05V  并且逐渐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