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4VF接收机

楼主(2006-12-26):
我的FUTABA 4VF接收机因为大概有两年没用了,这次想连上
电池
用用看,谁知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插上
舵机
时舵机有点抖动,朋友给我检查下来发射机是好的,接收机坏了,请问各位朋友着是什么毛病啊,上海那里可以修吗,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换个天地飞的二次变频接收机230元一个,保证好用!修什么呀,没几个钱!留着儿子大了时学看电路用吧!

楼主:
我的发射机是40赫滋的,不能用72赫兹的吧?我在5I模型买了个40赫兹的接收机145元的那个,这东西性能怎么样啊,有效距离多少啊?

网友B:
坏的给我吧,我的壳坏了.

网友C:
两年没用有可能是潮湿所致,振荡电路部分不工作,可以试一下电吹风或烘干机除湿,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另外仔细看看线路板是否有腐蚀的迹象

网友E:
如果是115F的接收机,很可能是解码板中间的电感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