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各通道可以接什么设备

楼主(2006-12-26):
接收机的各通道可以随便接陀机、电调、起落架陀机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的各通道可以随便接陀机、电调、起落架陀机是么

 要门当户对才是呀!兄弟,好好看看那么多有关资料吧!

网友:
除了油门是固定的  好象其他应该可以按个人习惯设定了  当然也要合理 方便 了

网友:
注意比例通道还是开关通道

楼主:
是不是有比例陀机,开关陀机和能不停转好夺圈的陀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