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轴双桨的疑问

楼主(2006-12-26):
我是菜鸟啊!我想问问共轴双桨的直升机可以不用尾桨吗?它不会自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两副桨互相抵消反扭矩了

楼主:
可是那是理论情况啊,实际却不是这样的。该怎样解决?还有就是它们的旋向是怎样的?叶片是怎样排列的?

网友:
实际也是这样,和理论没有矛盾。
两副桨叶对转,桨矩差动就能实现机身方向控制。

网友(2007-06-09):
共轴双桨飞机的两个桨是互反方向旋转~
楼主应该明白一点: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当发动机驱动上桨顺时针转的时候~
螺旋桨会对发动机产生一个逆时针方向的力(逆时针方向扭力);
同时当下桨逆时针旋转,
那么它同样会对发动机产生一个顺时针方向的力(顺时针方向扭力)~
上桨对飞机产生的逆时针方向的力与下桨对飞机产生的顺时针方向的力,如果大小相等,那么飞机就会处与平衡状态~
若上下两桨转速不同,则会导致上下扭力不同~若上桨相对转速快~
则产生的逆时针方向的扭力就会大~
那么飞机就会顺着逆时针方向旋转~反之亦然!

就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了~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B:
加垂直尾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垂直尾翼就行了!!!!!!!

............................. 请你再好好看看模型基础知识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垂直尾翼没有用的!

网友:
上下两个浆以相同大小力矩向相反方向旋转,于是使机体自转的力矩就消失了!

网友(2007-08-03):
带个尾桨也行!帮助向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