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备,帮忙看看-------

楼主(2006-12-27):
看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心痒痒,也想弄套来玩玩。天天在5IMX  5IRC,飞行皮萨上潜水,原来玩这模型技术含量蛮高的。参数。代码弄得头大。 感觉自己动手能力还行,决定自己DIY飞机,就不用买成品飞机了,打印一套。微风2006图纸。就准备做这微风2006了。也准备买以下设备。大家帮忙看看。
FT06-A 六通道遥控器×1
2 FPR06 六通道PPM接收机×1
3 FT06-A 发射晶体×1
4 FPR06 超微型接收机晶体×1

E-SKY 8g微型舵机×4
上面就是坛子中买的。398元一套的。
电机+电调用http://www.121mx.com/eshop/html/product_428.html中的一套特价 套装
参数如下。
电调:ELE / ESC-20P普及型无刷电调 持续工作电流>20A 峰值电流25-30A 重量19克

电机:辉盛 / 2408 普通型外转子无刷电机 重35克 KV值1450 大扭力 高转速!

配GWS/EP9050高效马刀桨 7.2V 推力 460克      11.1V 推力 590克
套装为80元,不含桨。
另外说明:这套带减速机构。不准备用减速机了。用直驱桨。可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桨啊。又怕搭配不好,电机超载冒烟了。
电池如下:
7.4v 1800mah 10C 聚合物锂电池
重量: 95g 线材 16AWG wire
尺寸: 65 x 34.5 x 19 (mm)
持续放电: 10C/18Amps
最大放电: 12C/21.6Amps

不知道这个电池怎么样。可以飞长时间。要不要配高电压的电池。
电池价格为:80元。
以上总值558元。再加桨8元。预计不超过600元吧。
请各位老机手。帮我看看,搭配合理吗?要用什么桨,可以飞起微风2006吗。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一块电池可以玩多长时间啊。
谢谢各位了。我们这块也没个玩航模的。

楼主:
就没个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
7.4V可以用9寸桨.

网友:
建议用3串电池上7035桨,铃铛最好的搭配,7寸桨最容易买到。
上微风不用太大的动力,很好飞,即使是2串电池7.4v,7寸桨似乎也差不多,关键是前拉的桨,对新手来说太容易断了,要把铃铛的轴截短,装个桨保护器

网友A:
对,截断铃铛的长轴,千万别忘了,我当初以为有保护器就可以了,谁知道一天断桨四根,血的教训啊。

网友:
补充一下,长轴截至不露出保护器。

楼主:
保护器要单买吧。买电机不送吧,
皮筋用扎头发的皮筋可以吧。轴长了为什么会断桨呢,有点不明白。

网友B:
轴长了,降落不好,头朝地,你看断不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长了,降落不好,头朝地,你看断不断

No no,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啊。

网友C:
  感觉楼主有卖广告的嫌疑~~~~

楼主:
晕。怎么会想到广告。我一菜鸟,准备买设备,论坛上模友推荐121,所以,跟他们导购谈了谈。他们推荐的设备

网友:
好像少了充电器,呵呵.

楼主:
嗯 。少了充电器。
我大致算了一下,如果我用7060的桨。按网站标示可以产生390克拉力。
微风2006机身重:300克(不知道这个估算值对不对。高手补充一下)
电机:35克
电调:19克
电池:95克
三舵机:24克(三舵机够了吧。副翼一个。升降一个,转弯一个)
总重:473克。
473-390=83克,推重比为:0.82
有人说微风2005推重比要达到:1.2-1.5左右才好飞
这个配置还要怎么改进一下。望高手点拨

网友:
就到启迪那买东西吧

TDF-A 一套
无刷套装一套
7047桨四支\8060桨四支\1047桨四支\..........四支......什么都四支
11.1V 1300MH的15C锂电,两块
ESKY充一套
纤维胶布 宽 一卷

网友:
微风2006? 没见过能不能发个链接什么让我看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截断铃铛的长轴,千万别忘了,我当初以为有保护器就可以了,谁知道一天断桨四根,血的教训啊。

一天断四根,哈哈,我最高记录也就一天两根,不过其中有一次炸的桨与桨保护器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天断四根,哈哈,我最高记录也就一天两根,不过其中有一次炸的桨与桨保护器都找不到了.

其实不是一天了,是30分钟!那是我的处女飞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少了充电器。
我大致算了一下,如果我用7060的桨。按网站标示可以产生390克拉力。
微风2006机身重:300克(不知道这个估算值对不对。高手补充一下)
电机:35克
电调:19克
电池:95克
三舵机:24克 ...

机身就300g,不会吧!就一个泡沫机身300g
舵机2个就行,副翼一个,升降舵一个

推重比不用1,又不是要吊机,我飞过推重比最小的0.4,一样飞,就是筋斗费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有卖广告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