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 1# 用辉胜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12-27):
我是1号机

控制斜盘得三个舵机的连杆都接在摇臂的哪那个孔位上啊??
我放在最外面的那个孔位上,结果最后面那个舵机连杆会和限位叉碰到  听帅呆说要自己挫。。。。。。

网友A:
我装外面数第二个眼,行程足够了,-15度到正15度,而且摇臂也不会碰到机架。

我的接收机装在主轴后面一点,线足够长,不过要扎好,否则容易被大齿盘扫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外面数第二个眼,行程足够了,-15度到正15度,而且摇臂也不会碰到机架。

我的接收机装在主轴后面一点,线足够长,不过要扎好,否则容易被大齿盘扫到线。

不会磨到限位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外面数第二个眼,行程足够了,-15度到正15度,而且摇臂也不会碰到机架。

我的接收机装在主轴后面一点,线足够长,不过要扎好,否则容易被大齿盘扫到线。

我也是呀~~~~~~

楼主:
楼上两位能上几幅图看看么?

包括舵机安安装及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已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哦 原来是2号机阿 。。。。俺的是一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