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的无刷电机和18A的电调到底可不可以直驱1047。

楼主(2006-12-27):
辉胜的无刷电机和18A的电调到底可不可以直驱1047。就是启迪配给翼龙那样的改成KT板直驱1047 可以不?

网友A:
我的辉盛铃铛2409-18加辉盛15A电调就直驱1047,虽然本地的老大极力反对,呵呵。

网友:
坚决不可以.这套配置是在11V下带7寸桨使用,7.4V也只能上8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辉盛铃铛2409-18加辉盛15A电调就直驱1047,虽然本地的老大极力反对,呵呵。

呵呵,你的2409应该是低KV的,所以可以上1047.

网友:
楼主,我刚才说极力反对的就是他了,哈哈。

网友:
可以呀,才KV1000干麻不行?

网友:
我也在用,可以吧,只是电池可能不太耐用罢了

网友:
可以,我一直怎么用的

网友:
2409可以
2408不可以

网友:
KV低可以用1047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