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个问题:热熔胶导电吗?

楼主(2006-12-27):
 借人气问个问题:热熔胶导电吗?
谢谢~!

网友A:
嘿嘿!用手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用手去试试就知道了~

我没用手试过,但我认为是不导电的,因为我看见很多电路上使用热溶胶固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手试过,但我认为是不导电的,因为我看见很多电路上使用热溶胶固定东西。

对的

网友:
 有导电热溶胶,不过常用的是不导电的

网友C:
导电热溶胶?直接在机身外面拉一道就作为天线如何?

楼主:
我就是觉得电路板上的东东像这玩意儿,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电热溶胶?直接在机身外面拉一道就作为天线如何?

好主意!

网友:
热熔胶还有导电的?没听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手试过,但我认为是不导电的,因为我看见很多电路上使用热溶胶固定东西。

估计你试的时候电压不够,来个高压电再试试

网友E:
我晕  这别说是知识了应该说是常识了  怎么还有人搞笑
大家看我出的问题是不是困住大家
玻璃能导电吗 ???

网友:
空气能导电吗?高压电弧是什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电热溶胶?直接在机身外面拉一道就作为天线如何?

这创意不错。

网友:
橡胶导电吗?
塑料导电吗?
结论怎么下呢,只能说一般不导电。计算机键盘内的导电橡胶是导电的--橡胶内加了可导电的石墨。还有的高分子材料由于聚合形式的差别,也可以制作成可导电的橡胶和塑料,比如某些聚乙炔(不是聚乙烯哦)。

热溶胶导电吗?找个万用表打一下就晓得了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试的时候电压不够,来个高压电再试试

明显抬杠啊,你的模型,一般都用多大电压的?30万伏?哈哈。

网友F:
电阻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可忽略.

 啊?无电阻?超导?

VFP中午喝了?

网友:
   ,当然不导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晕  这别说是知识了应该说是常识了  怎么还有人搞笑
大家看我出的问题是不是困住大家
玻璃能导电吗 ???

有初中学历的人都应该知道,玻璃也能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