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来帮帮啊

楼主(2006-12-27):
 我近日来也向DIYER学习自已做无刷
但是拆了一个DVD里的无刷
电机
后,
接到电机上有三根线,真晕
如何找到直流电的接入口!!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楼主没有电调?直流电是接在电调上的,从电调出来的线才接电机啊。

网友B:
无刷可不能直接用直流电的

楼主:
哦?
是这样吗?!!
DVD的电路板上难道没有电调吗??
我想知道,DVD电路板上电调电路是哪一块
如果能单独取出的话,不就可以不买电调了嘛!!!

网友B:
上面是有电调,但他并不认接收机的位置信号,还有允许的功率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哦,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C:
线路板上是有电调 是集成电路的 不方便用

网友D:
支持
继续努力

楼主:
目前最便宜的电动遥控飞机
多少钱,
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