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云的飞翼还要买哪些设备?

楼主(2006-12-27):
腾云的飞翼除了无刷
电机
,电调,
电池
,浆,还要买哪些小配件吗?需要纤维带加强么?

网友A:
纤维胶带是一定要用的.否则会飞断的.

网友B:
纤维胶带怎么贴法

网友C:
在纤维杆\翼前缘\翼外肋\副翼根\机头等部位加强
另外,玩飞翼要混控线或者带混控功能的控和一个准备炸机的表情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给个标准的炸机表情来看看

网友C:
到炸机图那边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