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黑鹰400的易损件主要有哪些

楼主(2006-12-27):
请教下黑鹰400的易损件主要有哪些?
想买架黑鹰400,打算备些易损件

网友A:
T形头、桨夹

网友B:
尾桨夹,大桨,主旋翼头,还有尾管、起落架和滑撬。
目前我坏的最多的是前三样。最好再备两根尾管和一套拉杆。

网友B:
我的黑鹰还未坏过桨夹,主旋翼头好像一摔就短了。

楼主:
主旋翼头店家是送金属件的

网友C:
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断头,相对来说,夹片跟主桨就坏得少,一般来说,不是重大摔机事故,很少把拉杆摔丢的,把垂直翼往前移一点,可以减少尾管坏的几率,不过只要是摔机,很少有不坏东西的,而且这些东西也没一定规律,关键是看你怎么个摔法,摔的技巧如何。别说我没讲过,摔机也是有技巧的,在学会飞行前,一定要练好摔机的技巧,这对以后尽量减少损失有很大的帮助(肺腑之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如果是新手,建议多买些脚架,学习起飞,坏的最多的就是它了,除非是有练习架的专家。

网友D:
黑鷹的腳架建議改用450用的耐摔腳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