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OLCO GY400双感度AVCS锁尾陀螺仪(深圳产)

楼主(2006-12-27):
有人用过COLCO GY400双感度AVCS锁尾陀螺仪吗?讲讲使用情况吧!本人想买它,但想知道用过的模友对它的评价。谢谢了!!

网友:
我有,但还没用过,打算今天晚上弄弄看,不过我翻了翻老贴,大哥们说这个东东很垃圾

网友A:
同档次中算好了,比普通压电式要好很多,使用和401同类型的smm传感器。但是要超过401是不现实的。
但是可以说400以下的陀螺中,他算最好的了

网友:
我有一个GY401+9524,没用过,便宜转了!

楼主:
几多米呀?你在哪儿?

网友:
加我,可以商量,反正我也不用

网友:
请问SMM的汉语翻译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同档次中算好了,比普通压电式要好很多,使用和401同类型的smm传感器。但是要超过401是不现实的。
但是可以说400以下的陀螺中,他算最好的了

请问SMM的汉语翻译是什么?是微硅陀螺仪吗?经常看见,但不知究竟是什么东东。

TELEBEE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谢了!

网友B:
SMM是“Silicon Micro Machine”,直接翻译是“硅微型装置”。。。。不知电子上怎么称呼这个名词
SMM不是陀螺仪,只是传感器核心,是陀螺仪用来侦测参数变化的核心部件。通俗地说,如果陀螺仪是人,那么SMM就是人的双眼。SMM具有比其他核心更低的漂移率,所以以它为核心的陀螺就更稳。

TELEBEE陀螺我拆过,不是SMM核心的,起码和401不一样,外形类似于华科尔的那个600元陀螺仪的核心。TELEBEE的性能不好,总是飘,我觉得就是因为核心不是SMM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GY401+9524 报价

网友:
smm翻译为 微硅传感器比较合适。使用smm的陀螺,可以叫微硅陀螺仪。可以成为第三代陀螺仪。
当然影响性能的还要看陀螺的smm的品质,专用处理器和处理器内的处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M是“Silicon Micro Machine”,直接翻译是“硅微型装置”。。。。不知电子上怎么称呼这个名词
SMM不是陀螺仪,只是传感器核心,是陀螺仪用来侦测参数变化的核心部件。通俗地说,如果陀螺仪是人,那么SMM就是 ...

厉害,我还尝试买个ELEBEE,看来不用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M是“Silicon Micro Machine”,直接翻译是“硅微型装置”。。。。不知电子上怎么称呼这个名词
SMM不是陀螺仪,只是传感器核心,是陀螺仪用来侦测参数变化的核心部件。通俗地说,如果陀螺仪是人,那么SMM就是 ...

谢谢,那就是说“基于SMM的陀螺仪”就是国内研究所称的“微硅陀螺仪”,目前国内军用设备上使用的主要还是压电晶体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