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

楼主(2006-12-27):
(无正文)

网友A:
那是因为轴的表面有镍或者铬,,磨掉就可以粘锡了。

楼主:
可我还是觉得不是很粘,是不是烙铁温度不够,要用大功率烙铁?我甚至想电弧焊了,我都找个大蓄电池,自己用短路电弧,用铁丝做焊条。结果融下来的铁还是i粘补上去,是不是焊条会好些(心痛蓄电池,会被我搞坏的,我是不是有点歇斯底里咯)

网友B:
晕。。。能用蓄电池了。 。。
你最好那去外头。。那焊不锈钢的地方
有氩弧焊,,,
如果用焊锡,可以考虑这样,,,,全部磨一下,然后焊接时用一点稀盐酸腐蚀一点点,,,焊锡膏副食能力有限,,松香是拿来焊线路板的, 焊锡里头就自己有了。。
当然一般大的焊锡条都是用盐酸来腐蚀一下要焊的东西的,,,这样才好焊。。。。
但强度不如氩弧焊。。。。。既然能那么糟蹋电池了。 。。还不如几块钱叫别人焊。。哎
氩弧焊用的是高频直流(也有交流的,直流大多数都是)然后有高频引弧电路,还有氩气保护。。避免氧化,,,而且焊针不是和普通电焊那是有药包进行燃烧焊接的,他是直接电弧熔化金属,然后针是钨做的, 氩气防止腐蚀。。。。

网友C:
晕呼哉!!....4楼搞的好复杂呀

楼主:
谢谢,4楼的兄弟说得很详细,我最终想了个办法,轴是3mm的,买了个3mm的板牙,准备功个丝口,上一个小螺丝,再焊,我想螺丝应该更容易粘锡,而且即使锡掉了,轴也不容易和转子壳脱落,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轴一点也不能倾斜,倾斜了都会导致壳体和定子摩擦。。。。。。

网友D:
同意4楼的 很明确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