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车台,怎么做呀???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6-12-27):
我想做个试车台来磨发动机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来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试车台来磨发动机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来指点指点.

看看这个如何?用简易货架的角铁,锯几条组装起来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用一块木板加两片铁片加一块板凳外加两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