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求救!尾巴不听话

楼主(2006-12-27):
今天换了idle430,这个机比较偏门,改天给大家上个评测

把以前用的0704a搬上去了。这个陀螺以前飞黑鹰,悬停、小航线锁的恶稳,排除陀螺坏的可能。

现象是这样:起飞后,能锁住,但会不定期的尾巴突然摆一下,大概30度,瞬间又能摆正。很频繁且没什么规律。把陀螺感度跳到30 40 50 60试了都解决不了。除了突然抖一下之外锁的还可以。
狂郁闷中,各位老大们救救我!

网友:
会不会是尾齿轮打滑?

网友:
是向右摆吧?有点象尾桨掉转,看看皮带有没有松?尾桨齿轮有没有打滑?

楼主:
多谢两位前辈。经检查确实是皮带打滑。尾管有点缩进去了造成皮带太松

楼主:
继续郁闷。
皮带已经拉紧,不打滑了。但尾巴抖的现象依旧。是鸡头向右抖30度。
继续召唤各位老大现身!

网友:
尾轴的齿轮有没有滑?捉住尾桨,用手转一下主桨,如果很容易就转动就是打滑了。

也可以在悬停的时候猛推一下油门,如果严重向右转就是尾传动系统还打滑。

楼主:
皮带没有打滑。捉住尾桨后掰不动主桨。现在抖的厉害,不敢悬停啊,更不敢猛推油啊。。。

奇怪的是如果尾桨打滑应该是反扭力降低,机身应该左旋。但现在是机身猛的向有抖。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机电调问题吧,咳嗽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没有打滑。捉住尾桨后掰不动主桨。现在抖的厉害,不敢悬停啊,更不敢猛推油啊。。。

奇怪的是如果尾桨打滑应该是反扭力降低,机身应该左旋。但现在是机身猛的向有抖。

反扭力降低不就是正好向右转?难道你的尾桨是向左吹风的?

网友:
也可能是螺距太大了,所以JJ发抖

楼主:
楼上的楼上说的太形象了,真的很像咳嗽的样子。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电调刚从黑鹰上拆下来,用的好好的。
回楼上的。尾桨是向右吹风,用来抵消飞机的左旋(从上看逆时针)。现在的状况是飞机突然从上看顺时针抖动。

楼主:
问题已经彻底解决。

换新机的时候索性换了一个新的模型号,然后默认的油门通道是反向的。然后我就莫明其妙的进了电调设定模式,然后我就莫明其妙的进了进角设定,然后又莫明其妙的把进角从低设成了高!

我说怎么刚才油门那么诡异呢,推到20%飞机就起来了,没几秒电机就滚烫。现在都搞清楚了。
刚才把剩下的电飞完了。325的大浆和290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啊。飞机还没调呢,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一个字:稳!
比较郁闷的就是灰色的桨,旋转时完全看不见。刚才去捡机器差点一脚踩在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机电调问题吧,咳嗽

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