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化油器的问题

楼主(2006-12-27):
我的三叶46发动机从怠速急加速时容易熄火或者加不上速,高速虽然不熄火了但是好像转速不很高,用的10%的油感觉发动机的叫声不太尖,今天又将化油器的怠速油针取下,发现一个问题,当油门全开的时候怠速油针还是堵住一大半喷油嘴(三叶的喷油嘴是一条细细的长缝),估计怠速风门时,怠速油针就将喷油嘴全堵住了,感觉这种情况不太队,从有些文章上看到,怠速油针应该在大风门时全部打开,而失去作用,为什么我的发动机是这样呢?是不是应该把怠速油针完全旋出来,直到大风们时完全不挡住喷油嘴为止呢?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整发动机的高速和怠速。但是这样的话,副油针的调整螺丝就伸出很长在外边,不知是否正常?请老鸟们帮看一下。多谢!!

网友:
应该是富油.
1.在小风门时调待速.
2.大风门时调高速.

网友:
这种化油器风门全开时副油针的套管在中间的位置,盖住喷油缝约一半,不是全开。这重化油器比普通的化油器好用一些。
你说的现象我觉得是副油针小了,再开大一些试一试。(风门全开时副油针的套管在中间的位置,盖住喷油缝约一半)

楼主:
多谢4楼的指导

我的化油器副油针是一根针,插在喷油嘴的套管里面,从里面堵住油嘴,油针随风门变化往复运动,堵住长缝状的油嘴,我感觉怠速时副油针不应该全堵住,但是风门关闭后就看不见了,全开时又找不准位置,难办!
  另外,跳怠速时,是否应该一定让风门留1mm的缝隙,在此基础上调整副油针到怠速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化油器副油针是一根针,插在喷油嘴的套管里面,从里面堵住油嘴,油针随风门变化往复运动,堵住长缝状的油嘴,我感觉怠速时副油针不应该全堵住,但是风门关闭后就看不见了,全开时又找不准位置,难 ...

风门全开时,那针也在缝中间位置不会开到头,风门全闭时我是用下面办法大致确定的:化油器风门全闭,进油嘴接一油管另一端含在嘴里吹气,同时调副油针,调到从不通气开到刚刚通气儿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化油器副油针是一根针,插在喷油嘴的套管里面,从里面堵住油嘴,油针随风门变化往复运动,堵住长缝状的油嘴,我感觉怠速时副油针不应该全堵住,但是风门关闭后就看不见了,全开时又找不准位置,难 ...

给你个提示!把副油针上的橡胶密封圈取下!换粗点的!否则发动机工作时的振动会把副油针给振进去造成发动机没有怠速!三叶的机器就是这样!先调好最高速!再调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