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爆龙变大火龙

楼主(2006-12-27):
昨天600换小齿(10T换1lT)后第二次飞行,狂D3分钟后飞机空中冒出浓烟,失去动力急降地面电变随即起火,好在抢救及时只损失电变电机侧板,故各位不要盲目加大转速,增加电变电池的负荷。

网友:
这个有点恐怖!以前看过600电变烧起来的照片,还以为是偶然事件,这样看来,这个也实在是危险

网友:
用11tt,我的好像还没有发生。
有些怕怕。

网友:
蛮恐怖的

网友:
还是小飞机安全!

网友:
alan、jk和danny他們有一位是使用11t搭170t
兩位是採用12t斜齒搭188t
所有3D飛行影片中,全都是使用亞拓原裝75A電調

DANNY和ALAN都表示,他都設置兩組的特技開關
油門曲線
一組是95,,85,,95
一組是100,100,100,100,100
螺距曲線完全是一樣的

他們並表示,在飛3D過程中,最常用到最大螺距不超過9度

网友:
恐怖,看来我也不能只顾着爽了

网友:
换成100A保险点

网友:
如果單換电調並不是解決之道
我覺得應該注意是否機體調整順暢
在懸停狀態下電流又是多少?是否超過亞拓的建議值
再來決定基本的設定

网友:
看来玩大的是要小心一点啊。

网友:
有点恐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600换小齿(10T换1lT)后第二次飞行,狂D3分钟后飞机空中冒出浓烟,失去动力急降地面电变随即起火,好在抢救及时只损失电变电机侧板,故各位不要盲目加大转速,增加电变电池的负荷。
http://photo.5imx.co ...

ccpn
這損失可以pm亞拓網站飛行公仔或亞拓郵箱align@ms.align.com.tw
亞拓是會免費提供你所損壞零件免費更換
祝 順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这位朋友想必是亚拓公司的人,首先多谢关注,更换零件小事,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本人有以下问题,请指点。
这架电调着火的飞机,在本月十九日在东莞长安由你厂机手jk飞过,飞前jk检查过飞机与发射机,当时全场都觉得飞机与美国人的飞机比软很多无力(当时齿比11T与188T,原装电),当然jk亦飞得漂亮。当时了解到三个美国机手都是11T比170T,电调是原装的,电机1650与1700,电池是TP电,回来后我就将齿比换成11T与170T,第一次飞明显动力提升不少,但飞完电池温度由原来50度升至65度。据你厂技术人员介绍,电池最高可承受80度,亦不在意于是有第二次更激烈3D飞行,进而烧电调。夲人自认为飞机调整沒有问题,11T对188T的齿比亦己飞过二十次沒有问题。夲人做的动作亦远沒有美国人的爆力,缘何我的原装75A电调烧而美国机手的没事,只能怀疑美国机手们电调不是原装的75A电调是升级件,望贵公司给予技术指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位朋友想必是亚拓公司的人,首先多谢关注,更换零件小事,关键是要解决问题。本人有以下问题,请指点。
这架电调着火的飞机,在本月十九日在东莞长安由你厂机手jk飞过,飞前jk检查过飞机与发射机,当时全 ...

异国本,瓜刀登。(方言)

网友:
为亚拓感到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国本,瓜刀登。(方言)

小歪,英语讲了蛮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