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别三叶发动机?

楼主(2006-12-27):
Q1,请问,20级 25 30 40级的飞机的发动机一般是几CC的?
我是菜鸟,别骂我,

Q2,三叶发动机代码如何识别?
所属类别:二冲程空模发动机
商品编号: 005
商品名称: 91A108A
浏览次数:837 次
商品描述:
气缸容积cc
缸径mm
行程mm
12A
1.94
13.8
15A
2.45
15.5
21A
3.34
16.30
25A
4.04
17.40
25AII
4.04
17.40
28A
4.57
18.50
28AII
4.57
18.50
61A
9.95
24.0
75A
11.95
26.3
91A
14.93
27..3
25.50
108A
17.22
28.50
27.00
120AR
19.96
30.68
27.00
180AR
29.82
35.00
31.00
S32A
5.26
19.50
17.60
S32AII
5.26
19.50
17.60
S36A
5.81
20.50
17.60
S36AII
5.81
20.50
19.60
S40A
6.47
20.50
19.60
S40AII
6.47
20.50
19.60
S46A
7.45
22.00
19.60
S46AII
7.45
22.00
21.50
S52A
8.47
22.40
21.50
S52AII
8.47
22.40
21.50
S61A
9.95
24.00
S61AII
9.95
24.00
75AII
12.4
26.30
S91A
14.95
27.7
24.8
S91AII
14.95
27.7
24.8
S91AR
14.95
27.7
24.8
S91ARII
14.95
27.7
24.8
请问如何区别20级 40级?

网友A:
级数除以6就是 CC数了 船鸡是这样计不知道 飞机是不是!

楼主:
所属类别:二冲程空模发动机
商品编号: 008
商品名称: 12A15A21A
浏览次数:635 次
商品描述:
气缸容积cc
缸径mm
行程mm
12A
1.94
13.8
15A
2.45
15.5
21A
3.34
16.30
25A
4.04
17.40
25AII
4.04
17.40
28A
4.57
18.50
28AII
4.57
18.50
61A
9.95
24.0
75A
11.95
26.3
91A
14.93
27..3
25.50
108A
17.22
28.50
27.00
120AR
19.96
30.68
27.00
180AR
29.82
35.00
31.00
S32A
5.26
19.50
17.60
S32AII
5.26
19.50
17.60
S36A
5.81
20.50
17.60
S36AII
5.81
20.50
19.60
S40A
6.47
20.50
19.60
S40AII
6.47
20.50
19.60
S46A
7.45
22.00
19.60
S46AII
7.45
22.00
21.50
S52A
8.47
22.40
21.50
S52AII
8.47
22.40
21.50
S61A
9.95
24.00
S61AII
9.95
24.00
75AII
12.4
26.30
S91A
14.95
27.7
24.8
S91AII
14.95
27.7
24.8
S91AR
14.95
27.7
24.8
S91ARII
14.95
27.7
2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级数除以6就是 CC数了 船鸡是这样计不知道 飞机是不是!

差不多,只差几个小数点。如61的发动机实际只有9.95CC
答楼主:
20级的模型可配21、25或32的发动机
40级的模型可配40、46或52的发动机都可以正常飞行。只是发动机配大了,速度会很快。

网友:
其实飞机的 只要装得下基本都可以飞了!
要是船 装大一级 可能就要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