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25A平衡放电调和西尔的电机兼容不好吗?

楼主(2006-12-27):
我用25A平衡放的电调驱动西尔的
电机
要油门一半左右才能启动电机而且启动时电机还乱叫,我怎么调都不行,请问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改成中进角柔和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的~我都试了~

网友B:
如果是06年9月之前生产的电调,其程序和460FX的兼容性确实不太好。如果您是早先买的,可以将电调寄回我公司进行程序升级。

网友C:
的确
我的也那样

楼主:
就是启动性不好启动起来后没问题,不知道长时间运行会不会烧电调??

网友D: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按照“好盈科技 ”大哥的方法改了。
也不管用
这可怎么办呀,电机和电调我都烧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