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GY240尾巴煞下煞下

楼主(2006-12-27):
 我的37#装了GY240尾巴煞下煞下(尾驼老是来回摆动,机机向一个方向转一下又停一停),设了混控,如果不设就象风车一样转.驼机是辉盛.控是6EXHP,136HP.有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啊?

网友:
建议:
1   混控关了。
2   检查连杆长度及有无干涉,尾舵中立点。
3   皮带松紧,尾桨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4   最重要的是陀螺的方向是否正确。反了的话会一个方向猛转。
5   提高点陀螺感度。

网友:
应该系感度问题,.或者系延时~

如果系401既话将DELAY调下就好~

网友:
关于反转

1检查螺距是不是大了。2看看佗螺仪是不是反向了。3看看尾桨是不是反转。4尾桨皮带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5调一下GY240的灵敏度
6要是再不行就把飞机丢了吧。

网友:
关于尾巴,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从人类进化的过程来看,为什么人会丢掉尾巴呢,就是因为尾巴很复杂,所以,纵观人类进化的若干年历史,总结上述几位大虾的观点,不外乎一点,尾巴不行就丢了吧,人类要进化,直升机也是要进化的.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的感度问题,也可能是延时过缓,调整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再请教:GY240上的旋扭是调什么的?AVCS应选ON还是OFF?哎,我的机机已花了近六千个大洋了,还是飞不了.开始心灰了.

网友:
AVCS选ON,就是锁尾模式(常用的模式),旋纽是调感度的,用辉盛的舵机感度应该在30%左右,否则尾巴会不停左右摆动(追尾)。

另外,你AVCS打到ON的话,应该关闭尾舵混控,你说关掉混控JJ会象风车一样转一般是陀螺补偿方向搞反了。

你先关掉混控,然后把AVCS开到ON,旁边的开关打到另外一个状态(原来是NOR就打到REV,原来是REV就打到NOR),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还要注意的是,上电后,要等几秒钟,等陀螺找到中立点再动JJ,否则JJ会慢慢的打转。还有陀螺在找到中立点后,尾桨应该有3度左右的正攻角,这时舵臂与拉杆也应尽量为90度角。

楼主:
谢谢,如果我想买个好一点的尾驼,但GY240又不是数码,买什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我想买个好一点的尾驼,但GY240又不是数码,买什么好啊?

听说模拟尾舵用55或者56挺好的,或者将240花几块钱改装成401,就直接支持数码舵机了。

具体改装办法,请搜索论坛的帖子。

网友(2007-02-02):
看以下尾桨夹的螺丝有没有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