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装配问题

楼主(2006-12-27):
各位前辈,买来SE按说明书调节好十字盘的三根
舵机
连杆长度好像是,45,41.3,40.3但发现装好后正螺距可到12度但负螺距几乎没有,我是在油门最低点时舵机臂水平,是不是装错了,应该油门在中点时舵机臂水平?

网友A: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11834&extra=page%3D1
看上面这个装,再不行那就没法子了

网友B:
控普通模式,油门最低点,螺距负个2--3度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1 vabene3617551 的帖子
应该油门在中点时舵机臂水平!3D模式的时候螺距曲线基本就是一对角线,摇杆在中位的时候螺距为0,螺距为零的时候十字盘,舵机摇臂,混控臂什么的都应该是平的

网友D:
如果舵盘长度没有问题。那,
是不是你的模型,原来就有参数了。

楼主:
谢了,充电兄。我也 觉得是舵机臂装错了,因为机机在油 门杆最低且控上螺距曲线最低点设为为0%时,怎麽可能还没负螺距呢。周末我再试试!也谢谢其他各位兄弟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