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充电器

楼主(2006-12-28):
想买个充电器,我不懂,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
楼上具体说说,不要贵的,200左右

网友:
二手TLP的940E或PROII(180米一个),还有原来的MV7168 130米,上交易贴求购

楼主:
楼上的,这几个东东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网友A:
还没问 充啥的?
li po or 镍镉 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问 充啥的?
li po or 镍镉 镍氢

玩船啊,镍氢居多, 镍镉次之,li po 没有,要求能充电,能放电,1-20节,能一次充三、四组左右,能自适,能调电流大小,涓流,有液晶显示。

网友B:
 那性能200块我也想要

网友:
有难度

我上面介绍的都是充4-9节的镍电,但要有液晶显示的,那要300左右了(如TLP-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性能200块我也想要

  有的预我一份。

楼主:
啊,要能充,要能放,1-16节,能自适,能调电流大小,有液晶显示,要好多钱啊? 降要求,能充,能放,1-16节,能调电流,不要显示的多少米

网友B:
1-16节,能自适,能调电流大小,有液晶显示 起码也要600多 不要显示有那性能的就不知道了
照你那要求 EX15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船啊,镍氢居多, 镍镉次之,li po 没有,要求能充电,能放电,1-20节,能一次充三、四组左右,能自适,能调电流大小,涓流,有液晶显示。

li po 有啊 上次破百的虾 和 FX的 那个10*2锂电!O 都是li po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6节,能自适,能调电流大小,有液晶显示 起码也要600多 不要显示有那性能的就不知道了
照你那要求 EX15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有没有详细介绍各种充电器的文章,我想补个课。

网友:
象你的要求,我认为买601Bc比较合适。

如果你要比赛的,只有买2K以上的冲电机,才合符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 po 有啊 上次破百的虾 和 FX的 那个10*2锂电!O 都是li po

破百的虾,用的是ni mh 。

网友A:
是眼花还是什么了我怎么看见了块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眼花还是什么了我怎么看见了块电的!

你细仔看oldmic的视频,最后测电池温度时,你可以明显看到,好象是用精英电ni mh 电,只不过他的电池固定的方法,使你看起来象li po

网友A:
我看见了!!蓝色那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