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详细介绍一下lama v3性能和飞行感受

楼主(2006-12-28):
哪位大哥详细介绍一下lama v3性能和飞行感受

网友:
如果是我,就买雷鸟、ESKY什么的练习

要么 就练好模拟器,然后直接买自己心中的目标(最实惠)

网友:
小电直里最好飞的就是LAMA了,优点是好飞,缺点是不抗风,只能在家里玩玩!

网友:
轉貼的

..........................................................................................................................................
共轴双桨直升机具有完全不一样的飞行性能,稳定是它的最大优势。为什么它要比主桨+尾桨直升机更稳定呢?主要原因在于它在同一转轴上布置了上下两套大桨,且它们的旋转方向是反向的,这样就能互相抵消反扭力,使机身保持固定的飞行姿态。当发出转向指令时,只要略微调整上下两套桨的转速,即可打破“平衡”,使机身发生转向。由此可见,两套桨处于同一轴心上,它们产生的离心力是普通单主桨直升机的两倍,且两套桨转动方向相反,使得飞行姿态更加稳定。

如果你从不曾学飞过直升机,那么共轴双桨机就是最理想的选择,几乎不用什么训练,也能平稳地起飞着陆,飞航线当然也完全没有问题。应该说,共轴双桨机具有另一番飞行的乐趣吧!

..........................................................................................................................................

网友:
LAMA 在家玩蛮好的~~

网友:
LAMA V3有一弱点,不能做太大的动作,上下桨容易打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