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找的电机材料,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06-12-28):
看看我找的电机材料,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这样的定子架,感觉不是太好,不过可以尝试,定子上是中空的管子吧?内壁是不是足够平滑?内径是多少?如果足够平滑,内径是3mm建议你把它作为滑套,把转子上的轴改为3mm的(材料可以从光驱中得到,强度很高的很光洁的激光头组件滑轨)当然塑料的转子多余部分应该打磨掉,磁极需要12个NSNSNSNSNSNS的均匀排列。。。。。。
随时关注你的进度

网友:
 交流电风扇
这能改什么

网友:
微风保健电扇的电机,没用

网友:
几乎派不上大用场

网友:
可以改成发电机。

网友:
好像  铁心  不行?

网友:
可以修好 当原来的电风扇用 :loveliness:

楼主:
铁心用人造的?

网友:
是啊
磁铁都不能用

楼主:
我想,问问,这个绝缘膝抱铜线,是粗的好,还是细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这个绝缘膝抱铜线,是粗的好,还是细的好

电压高线细 电流小  电压低线粗 电流大   当然要结合电机本身功率大小

网友:
铁芯没法用呀,....呵呵...实验玩玩还可以,

网友:
这是微型吊扇啊

网友(2007-02-05):
我看没有什么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铁心啊,用小软驱的可惜外圈稍大一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找个电转的转了取一段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转的转了取一段不就行了!

这个什么意思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