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

楼主(2006-12-28):
原来球头扣的虚位也会造成双桨无法消除。。
昨晚为元旦爽飞作准备,全面检修所有飞机,发现其中一部始终有点双桨,而且正飞在上面的桨,倒飞就在下面了,就和有球头松动的情况一样,经检查却没发现球头松动,最后才发现是球头扣磨损了,把桨夹附近的3个有虚位的球头扣替换后,飞机又回复青春

网友A:
前天晚上刚刚换过球头扣,不换不行了虚位太大了

网友:
  知道毛病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晚上刚刚换过球头扣,不换不行了虚位太大了

就是看到你的贴才想到要全面检修机器的 。而且个多月来就这个周日和周一早上狠摔了两次,是时候大修了,要不然又好象国庆时只飞了一天,第2天就炸完了,于是把心一横,把机器全拆散了。剩下几天只能玩模拟器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玩意也要经常注意保养啊,以前看说明书说,某个某个部件寿命几十个起落,现在想想真有道理!很多时候说明书上的数据是保守的,但实际上部件是在老化的.到一定时间就给爆发出来了,有一定使用程度的直机飞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可能并不是操作失误,但莫名其妙的炸机情况一定会多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你的贴才想到要全面检修机器的 。而且个多月来就这个周日和周一早上狠摔了两次,是时候大修了,要不然又好象国庆时只飞了一天,第2天就炸完了,于是把心一横,把机器全拆散了。剩 ...

网友C:
  準備為元旦炸機做準備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準備為元旦炸機做準備啊 哈哈哈

现在还能随便炸机吗?

网友A:
欢迎来宁波爽炸!!

网友:
有心呀!值得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欢迎来宁波爽炸!!

弄得压力很大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得压力很大阿。

没压力就没动力啊!

网友E:
炸到機機都怪怪的...
現在都還在調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炸到機機都怪怪的...
現在都還在調適中

飞机不是飞坏啊。都是炸坏的。

网友:
飞坏的也有啊,很多都是磨损变形要更换了.只是周期比较长,没有炸来得频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