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向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今天天气晴朗、有风,在楼顶练习对头悬停,突然阵风,机机立刻不听话,直冲向一盆盆栽芒果树,挂在上面,一检查,损失大桨、大齿轮!!重新换了,发现单向轴承有嘀嘀的声音!!虽然还能飞,不过有点担心,请问SJM这样是否表明需要更换轴承??

网友A:
如果发現降落后转动主桨,順时,逆时針方向都能帶动尾桨(即使是短暫的).就必須更換了.否則大桨贯性和电机会有矛盾,产生的脉冲会使舵机跳动或失控.

楼主:
原来没有嘀嘀响的时候也会偶尔出现顺逆转动能带动尾翼的!!!现在还发现159号轴承难以退出,在单向轴承安装的位置有阻碍,而单向轴承能退出来!!看来单向轴承是真的要换啦!!

网友B:
不一定时单项轴承的问题 我的就发现主轴被单项轴承压出印子了
SJM大哥 应该换什么配件呢?单项轴承?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