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的变频器 看起来很容易做哦

楼主(2006-12-28):
有一本杂志叫 电子制作 前几天买了2006的合订本 其中2006年1月刊上有一个介绍简单的单相
电机
变频器的
暂时扫描仪不在手上 无法上图 说说其大概思路
用555生成一个80hz-400hz的信号 经过4017分频 给两个做开关用的三极管(MOS IGBT) 来开关整流滤波后的220V市电(变成300v直流电了)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东西 应该是可以等效看做一个单相的 220V 20Hz-100Hz的变频器
我觉得大家买了皮带变速的车铣的 用这个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无极变速并且不损耗扭距了 (市售可控硅
调速器
是通过削掉市电正弦波的一部分的方法实现调速的 所以低速无力,但是变频器不会)
PS 这个文章的作者说 市面上是没有单相变频器的 这是他做这个的原因 如果大家用这个 也省了换三相电机的麻烦
欢迎拍砖!

网友A:
搞个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B:
扫描出来看看

网友C:
呵呵,这位作者的构思恐怕也只是一个设想吧!

网友D:
楼上懂电子吗?
这样做出来肯定能用,不能用我吃了它!但是各方面的性能指标不是很好是真的

网友E:
用肯定能用,但是可能会有新问题,三相电机没有电容控制起来简单,单相电机有电容,而且这个电容大小与电机的功率和电源的频率有关,一般使用时功率和电源频率是固定的,所以电容用固定容量的就可以,现在频率在变化,但是电容不能跟随频率同步变化(如果用电容切换会很麻烦),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找到一篇文章:
http://www.dianzi.net/show.asp?id=1285
俺也不懂,瞎扯了几句,呵呵,支持楼主!

楼主:
可以用的 文章作者说 他这个东西都稳定可靠的用了2年了
关于电容 偶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只要启动电容就可以了 启动后不用电容了
单相电机原来的电容作用是正弦波的移相 用了这个单相变频器 移相的工作是不是就由变频器自己完成了?
6F给的链接不错 谢谢!
原来2个绕组是不一样的

网友F:
恩
看来要去买份看看
LZ买的是多少米啊

网友G:
我就是专业生产单相电机调速器的。这样的变频调速在特定的场合是可以用的,但不能通用.存在很多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测速负反馈转速稳定性不好。

网友H:
方波,谐波太多,有点问题,不过可以使用的
通用的变频器用脉宽调制的方法仿正弦波
高档的就用正弦波做,价格高很多

网友I:
不是简单变频就可以保持纽矩不变的,这个和电机的特性有关,好象随着频率的变化电压也要作相应的变化,至于启动电容的问题,在下以为只要启动后再作变频调速的话,似乎可以不用考虑启动电容的切换问题.不是很精通,瞎扯扯,呵呵

网友J:
一个二手的就解决问题了,效果还好,有必要自制吗?三五百元而已

网友K:
必定存在诸多问题,估计变频器制作容易,但效果差强人意。如果容易又好用,早就满大街了。

网友L:
这个电路应该可行:
该装置的电路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
它是由电源电路、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十进制计数器/脉冲分配器及双向可控硅等组成。220V市电经电源变压器T降压后,由二极管VD1、VD2构成的全波整流电路整流,由C滤波后供给整机电路工作。经二极管VD3、VD4全波整流后,得到的脉动直流电压经R1后加到运算放大器IC1的反相输入端。当脉动电压过零(也就是交流电压过零)时,IC1便出现过零脉冲。
IC2用于对过零脉冲进行计数和脉冲分配,从而产生可控硅触发信号。S是功率调节开关,通过S改变IC2计数方式来调节交流负载的功率。例如,当S位于“3”档时,IC2进行四进制计数,每输入4个过零脉冲仅产生2个触发脉冲去触发双向可控硅导通,因而该档为半功率档。图中给出了4档,由于IC2具有10个输出端,将这些输出端适当的组合,就可以获得不同的功率档。VT接成一个大电流开关,可对不同通流量的可控硅VS进行大电流触发,从而使之可靠地工作。
其中IC1采用通用运算放大器集成电路(如LM324N、TL082等)。IC2采用CD4O17。VT采用3DK4或其它**率开关三极管均可,β≥1OO。VS应根据负载的电流来选择,其耐压不低于600V,感性负载其耐压值还可提高。T采用2~3W的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力9V。S为调功选择开关,可选用瓷质波段开关。其它元器件无特殊要求,可按图示数值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