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F8那两个开关是啥用的?

楼主(2006-12-28):
就是画圈的那两个开关是啥用的?有哪位同学知道,麻烦请教一下!

网友A:
哈哈,楼上的一语双意、???

楼主:
怎么个滚法?有电话吗?

楼主:
到底怎么用法?

网友B:
楼住的FF8可以飞x450电直吗?

网友C:
左右快滚,上下快滚的两个滑动键!!

网友D:
 就是水平滚转动作,,最大的形成量 仰俯滚转~~~水平滚转
简称 快滚
一语双意~~~
但我只说事,,不说后边那不改说滴。。

楼主:
非常感谢!我这款FF8好象也可以直机的!

网友E:
哪位大虾来看看.小弟的FF8有没有ccpm能不能飞电直啊?

网友F:
加菲猪上哪搞的FF8阿

网友G:
FF8有没有ccpm吗,估计是固定翼版没有吧

楼主:
原帖由
核子冬天
于 2007-1-4 12:56 发表
加菲猪上哪搞的FF8阿
我的遥控器是向一个朋友买的,还有很多设置,我看都看不懂!很多参数我问了他们,他们说是用在直升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