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字型尾翼的控制-海淀鹰王

楼主(2006-12-28):
老李:一直玩飞翼,知道飞翼拐弯,采用差动原理,
例如:向右拐弯,从后面看,右副翼向上,左副翼向下,
            而向左拐弯,从后面看,左副翼向上,右副翼向下,,
但是前天做了一个V字尾翼的滑翔机,后推式,拐弯控制恰恰相反,
即   向右拐弯,从后面看,右v副翼向下,左v副翼向上,
            而向左拐弯,从后面看,左v副翼向下,右v副翼向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雪梨:你好!

淫王不在,我代为回答:

尾翼就是这么个冤家,飞机要往上跑,它就先往下跑;飞机要往右拐,它就先往左摆。

飞机是绕着自己的重心旋转的,所以机头和机尾的摆动方向正相反。

=============
真是淫着见淫啊!

网友:
有意思,能将原理告訴我吗:cyberpos@126.com

网友A:
飞翼的转弯原理是:升降+副翼
V尾的转弯原理是:V尾转弯时=打方向舵

网友:
好象有混控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翼的转弯原理是:升降+副翼
V尾的转弯原理是:V尾转弯时=打方向舵

对!!!

网友:
之所以有V尾结构的出现,就是为了在减少尾部结构尺寸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增加舵效,但难于准确调整而没有被普遍采用,目前只被用于滑翔机上.你拿着飞机顺着尾巴往前看,要想让飞机向左转弯那么两片V尾要同时往左摆向右转弯则反之.由于副翼是完全水平的,所以利用副翼转弯时舵的确方向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
好久没见大庆冒泡```冬眠做新东西呢?

楼主:
多谢 鹰王和feta!
lisi 我做了架epp 滑翔机 用的是小民哥的电机,非常好飞,那天还和杨志的海狸空中脚逐